电池的贮存温度是多少呢?

楼主(2019-06-30):
据我所知,
电池
的贮存温度是
-20
℃~+35℃,
有人问我要找
贮存温度是-40
℃~+85℃,
只知道工作温度有
-40
℃~+80℃
的,什么电池能达到这样的贮存温度?

网友A:
电池在20摄氏度左右储存比较好, 过高过低都会使电池的calendar life加速缩短。
不同配方的电池也略有不同。 具体可以搜一些国外近些年电池方面的博士论文, 分析的都比较全面,实验做的也比较多。

网友B:
我一直是放在冰箱的保鲜室里,温度会不会有点低了,话说买的杂牌的一放就放了四五年,最近才拿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