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2车充可以接a9充电器电源吗?御2车充

楼主(2019-07-01):
御2充充插点烟器充电好慢,可以直接un a9的电源吗?会不会对电池有损害

网友A: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车充就是充电器,车充接电源上?和插车上有什么区别?充的慢是充电器的问题,和电源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车充就是充电器,车充接电源上?和插车上有什么区别?充的慢是充电器的问题,和电源没关 ...

谢谢你
un a9是航模电池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配了个360瓦12伏的电源,我的意思是把御2车充的插头剪了,直接接在a9的电源上,然后在家里给御2充电。车上充电好慢。

网友:
同楼上,不管你用多大的电源,御2充电器的功率不会变,充电还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为什么不用充电器充呢?为什么一定要用车充充电呢?
在车上充电慢是因为车充的充电器功率小,和电源 ...

谢谢您
有时候突然可以出去玩玩了。但是还没有充电。就在车上边走边充电。有时候两个电池飞完了,意犹未尽,又再充个电池,纯粹业余玩玩。

网友:
点烟器的输出电压是12v,最大输出功率10A。你A9充电器用的开关电源是可以给改装后的车充充电的,但感觉真没有必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