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福音:Betaflight 4.0X滤波通用设定(适合5寸及以下)

楼主(2019-07-01):
如题,把下列命令拷入命令行,save即可,不过红色字体部分还是要简单计算一下
set gyro_lowpass_type = BiQUAD
set dyn_notch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gyro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gyro_max_hz = 电机kv值 X 电池节数 X 4.2 X 0.7 ÷ 60  (这个值如果超出1000,在CLI输入会报错超出阈值,那么直接在面板输入即可,同样有效。也可以通过黑匣子或者OSD查看对应全油门的最大转速值,这样更为精准)
set dyn_lpf_dterm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dterm_max_hz = 250
set dterm_lowpass_type = BiQUAD
set dterm_lowpass2_hz= 150

如果机况太差,最后一项的值可适当降低,但是不可小于50

网友:
这个给力!!

网友A:
真的有效?适应所有5寸机?

网友B:
1.6寸 2.3寸 3寸能用吗?

网友C:
这个滤波有啥好处啊   哪个大哥解释哈

楼主:
是的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寸 2.3寸 3寸能用吗?

通用放心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滤波有啥好处啊   哪个大哥解释哈

提高飞行性能,延长飞行时间

网友D:
像我这个四寸机只能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效?适应所有5寸机?

都可以用的,和电机转速关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我这个四寸机只能略过

同样可以用啊

网友:
請問85mm小雞,飛行會微微震動,會有改善嗎?

网友:
这个和动态滤波相比哪个好?啥区别?

网友D:
四寸机可以选的桨型太少了,我现在用的桨叶产生的震动就很大,如果没有独立调滤波,飞起来一会儿电机就发烫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可以用的,和电机转速关系大

是不是也能解决电机过热问题?

网友:
BF4.0在专家模式手动可以改啊,还需要写入???

网友F:
手机的APP都有!

网友:
先mark一下,等以后弄明白怎么回事再看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G:
不会暴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寸机可以选的桨型太少了,我现在用的桨叶产生的震动就很大,如果没有独立调滤波,飞起来一会儿电机就发 ...

不怕的,要计算的那一项就是动态追踪转速,和桨型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暴走???

一般不会,怕暴走可以把上面所有150改为100先,再慢慢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也能解决电机过热问题?

是啊,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的APP都有!

除了第二项其他都有了

网友:
还是不敢刷4.0以上的固件,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的APP都有!

在哪下载

网友:
可以解决抖动吗

网友:
试试看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提高效率

我拷进去一部分参数(有一部分报name错误),确实好像有点效果,电机不那么烫了。报错命令有下边几个:
set dyn_notch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gyro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gyro_max_hz =
set dyn_lpf_dterm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dterm_max_hz = 250

固件版本是:Betaflight / CRAZYBEEF3FR (CBFR) 4.0.0 Oct 13 2018 / 08:00:14 (3b479f92d) MSP API: 1.41

请大神指教为几个命令导不进去?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拷进去一部分参数(有一部分报name错误),确实好像有点效果,电机不那么烫了。报错命令有下边几个:
...

你这个版本基本上还是延续了3.5X ,刷不了动态滤波。升级到4.03再刷

网友A:
有新银燕小机二代的滤波参数参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版本基本上还是延续了3.5X ,刷不了动态滤波。升级到4.03再刷

感谢大神指教!

网友:
马克一下~随时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新银燕小机二代的滤波参数参考吗??

也用这个就行了,注意陀螺仪动态滤波上限和电池节数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用这个就行了,注意陀螺仪动态滤波上限和电池节数有关

16500KVx2sx4.2Vx0.7÷60=1617,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00KVx2sx4.2Vx0.7÷60=1617,这样可行吗???

可以没问题

网友H:
电机kv值是输入单个电机的kv吧

网友A:
好像这项数值最高只能100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项数值最高只能1000哦。

不会啊,我的mobula 7 hd 设了1360,9000kv,3s。要确定固件版本是4.0x,现在最新是4.04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kv值是输入单个电机的kv吧

是的,单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的mobula 7 hd 设了1360,9000kv,3s。要确定固件版本是4.0x,现在最新是4.04

我的固件为4.0版本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玛卡马克马克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电调不支持dshot也适用这个设置吗?我有个老机,抖的厉害,就是暴力飞电机也不热,就是抖…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电调不支持dshot也适用这个设置吗?我有个老机,抖的厉害,就是暴力飞电机也不热,就是抖…
...

这些设置主要和转速有直接关系,和电调协议无关,不过要确定是4.01以上版本固件才适用这些参数,老机设备状况不好可以把所有150改为100,稳定的话再一点点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设置主要和转速有直接关系,和电调协议无关,不过要确定是4.01以上版本固件才适用这些参数,老机设备 ...

好的 多谢楼主,机况还算不错,先都设置130.试试

网友:
学习了.很有帮助

网友:
这些都是默认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