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着实震惊了我

楼主(2019-07-01):
2204小电机,之前在miniarrow上面飞过两三个起落,最近装在goblin上面,也就飞了几次吧,加起来不超过10个起落,居然磁铁全掉…… 电池3s2200,降落摸过电机不烫

楼主:
忘了飞机的图

楼主:
这。。。发个图看看

网友A:
这是固定翼区,没错吧!2204你装固定翼用2200的电池? 这个电机一般是用来飞f3p的 150克左右的飞机。电池大小也就300毫安的电池了。电机负载过大。肯定坏啊!

网友:
围观的也震惊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看了评论才知道电机该配什么电池

网友B:
我从穿越机上拆下的2205 KV2300,还在飞。Ultra Z三角翼上,电池也是3S 2200的,连续飞一上午也没事,4级风照样飞,起飞重量大概600g。
有两块电池坏了,改成了2S也可以飞,就是动力差点。不过确实不是最佳匹配。这电池2212/2216 KV1400左右电机合适些。

网友:
如果振动不大,温度不高,没有冲撞,那确实有些&…………

楼主:
图片不知道咋丢了,还禁了我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固定翼区,没错吧!2204你装固定翼用2200的电池? 这个电机一般是用来飞f3p的 150克左右的飞机。电池大 ...

这配置没问题。另一架飞机双2204kv2400,6045桨,3s10000,续航一小时飞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穿越机上拆下的2205 KV2300,还在飞。Ultra Z三角翼上,电池也是3S 2200的,连续飞一上午也没事,4级风 ...

我这个飞机小啊,不带电池250g好像

网友:
我也这样配置飞空战F22也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