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想把小号手1/35单电机波箱改成双电机波箱。但齿轮规格不了解,也不清楚在哪儿找

楼主(2019-07-02):
想把小号手1/35单电机波箱改成双电机波箱。但齿轮规格不了解,也不清楚在哪儿找

网友:
再买一套不就有了!

网友A(2020-04-16):
小号手原装波箱,结构强度不行,两个电机扫齿严重。建议上N2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号手原装波箱,结构强度不行,两个电机扫齿严重。建议上N20电机。

买了N20 减速电机.

网友A(2021-09-26):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626&_dsign=a8eec9bc
我也喜欢1:35静改动,只不过做的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626&_dsign=a8eec9bc
我也喜欢1:35静改动,只不过 ...

我直接上的遥控,换金属主动轮,金属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