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冷系统的排水口位置有要求吗?

楼主(2019-07-02):
eee,菜鸟又来请教了
排水口的位置对 ''吸'' 水的流畅度又没有影响呢?
还有顺便问一下通常跑多少码能把水压上来呢?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水路简洁,就近排水,出水口位置必须露出水面,控制的好的话三四十码应该可以顺利进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路简洁,就近排水,出水口位置必须露出水面,控制的好的话三四十码应该可以顺利进出水

谢谢啦!

网友:
最好买个水冷泵

网友B(2019-08-09):
出水口要高于进水口

网友(2019-10-13):
侧拍好看。一般都后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