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遥控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2019-07-02):
经常遇到失控炸机了却找不到故障原因的情况
失控是什么引起的?供电异常?功率不足?外界干扰?

以前一直用D7E刷机版对频DSM2 用的很爽
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失控每次都是S603接收机失控
同样的接收机 跟DX9对频就没事 能飞一公里

是刷机的问题 还是接收的问题
感觉毫无头绪 也没有专业的设备可以测量一套遥控设备能稳定控制多少米不失控
只能凭经验
目前的经验是 原装的遥控不容易失控 比如天地飞的发射接收 出自同一家 效果好一些
spektrum有信号回传 也放心一些
遥控距离恐怕只能四轴挂接收机拉距离测试了 没想到什么更好的测试方法

网友:
什么牌子的控?换控吧

网友:
这是个世界级难题,10年前我还纠结着想做试验,后来就放弃了。
影响因素有N多,我试出来的就有机身阻挡,天线极化方向,天线辐射方向,发射机频率偏移引起的末级滤波后有效功率下降,环境电磁干扰。

网友:
  多数情况是 :距离太远了,2.4G 信号源太多,
被别人 的 各种 2.4G 信号 干扰了 。。

单纯 近距离 测试:你的控 不会失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三年前已经遇到过了,请见我贴子置顶的回复:

华科尔D10可用带PPM输出的DSMX接收机S603测试报告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51491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网友A:
买个好遥控 别在这上面费心了 1000块买个不错的2手futaba或者j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好遥控 别在这上面费心了 1000块买个不错的2手futaba或者jr了

其实FUTABA和JR也都有失控的记录。这真是世界级的难题。

网友:
除非功率很大并且不在其他设备的频段,不然任何控都避免不了受干扰,只要稳定小毛病少都是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