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曾经做的小漫步者

楼主(2019-07-03):
手头有地平线漫步者空机,就用手头设备装了个遥控的上图等拍砖
小飞机特别轻,整机起飞重量居然不到20g,推重比远超1,为了方便安装,我自己打印了电机座,整个飞机组装花了半个小时

网友A:
含电池不到20g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B:
的确,电装怎么也得15克吧?

网友C:
老哥,玩小机那种含舵机的接收机,支持哪些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电池不到20g有点夸张了吧

翻出来测了一下,确实是没加电池20g,用的都是最轻的设备,这个机身比较小,所以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电装怎么也得15克吧?

615减速组,福斯接收机,后来改短线了,接收机板子不到1g,加线应该也就1.5g,两个1.7g平政舵机,之前写的时候有误,是不加电池20g,因为这个飞机尺寸也很小,所以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玩小机那种含舵机的接收机,支持哪些控?

有不同的设备,支持不同的通讯协议,你可以根据你手头的遥控选择设备

网友C:
只有乐迪跟m6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乐迪跟m6cb

遗憾了,这两种遥控都没有配套的微型接收机

网友C:
只好再买个便宜的i6还行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好再买个便宜的i6还行叭

还有简易控,可以用于控制微型航模

网友D(2020-03-08):
我回来了啊

楼主(2020-07-04):
引用 网友D:
我回来了啊

你的飞机都哪去了,快寄过来我帮你理一下

网友:
上个色就更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