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型号参数问题

楼主(2019-07-03):
好几年前买的电机,不知道啥型号了,刚才拆开量了一下,定子直径大概22毫米,厚12毫米,说明这个电机是2212型号的是不是,就是KV值不知道咋算出来,我可没有测速仪之类的工具,有行家看看能从绕的线圈粗细和密度啥的大概给估算一下呢,谢谢啦。

网友A:
上3S电池,空转看看速度,如果没有恐怖的高转速,基本上KV在1400左右,前些年的大多1400或者980,上9寸桨不过热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3S电池,空转看看速度,如果没有恐怖的高转速,基本上KV在1400左右,前些年的大多1400或者980,上9寸桨不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线这么细kv肯定不高 越粗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