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全面的了解下油动直机的原理

楼主(2019-07-03):
我之前玩船的,直机是新手,虽然现在电直越来越普及,但是我觉得要想玩明白必须从油机开始入手。我看了下国内可能也就目前这个论坛比较活跃了。类似的帖子可能有,但是新人找不到呀。那位辛苦给推荐一下?我是直机的纯新手,讲解的越细致越好吧。

网友:
油机和电机无非就是动力不同而已。

网友:
没什么原理,只是电机换成了发动机驱动而已,加了散热罩和油箱其它都一样

网友:
就动力系统不同,其他没多大区别,除了油机要求陀螺仪避震措施要更好。
还有就是油动直升机发动机的工作环境比车和固定翼都恶劣,一般都是全程大负荷工作,所以发动机也要注意保护

楼主:
真的是向楼上两位说的那么简单吗?那不论油直和电直请推荐下介绍操控和飞行原理的帖子吧?

网友:
燃油直升机的发动机很娇贵,发动机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很多事项,稍有疏忽就会重伤或者报废,因为基本都在高负荷状态下运转,还是电力驱动的用起来省心。

楼主:
楼上的感谢回答,有没有全面介绍操控原理和飞行原理的贴推荐?

网友:
直升机原理你百度就可以,陀螺效应,正负螺距

网友A:
高铁都是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铁都是电的

电的效率高,功重比高,和铁轨是绝配,但现在讨论的是灰机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己动手搞一台就全明白了

网友B:
說得再多都不如直接買一台學得快
樓下快推全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得再多都不如直接買一台學得快
樓下快推全球坑

全球坑确实是没啥选择的在产机型中的可选项之一,发动机比较烂,飞飞悬停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450级别的通病,娇弱维护略微麻烦,但小机不挑地方倒也挺方便

网友:
油的暴躁当然电动也暴躁但没有油动的声响听着...................................

网友:
直升机要想快速玩明白就应该从电直入手。关于油你玩过油船的话应该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