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油,这个飞机没说明书怎么办

楼主(2019-07-03):
准备用这个飞机电改油,但是没说明书,有几个核心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1.重心在啥位置
2.两边的翼撑装在啥位置才牢靠,不知道机翼哪里有专门的厚实的安装底座
3.副翼拆不下来,掰不开,怎么给合页片上胶
4.油门舵机装哪里比较好
恳请有经验的模友帮帮忙

网友A:
油改电好改  电改油困难。重心一般在上机翼前25/30%。靠前稳定,和电的重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改电好改  电改油困难。重心一般在上机翼前25/30%。靠前稳定,和电的重心一样

没说明书,就是不知道电版重心该在哪,双翼机两个机翼前后排列,1/3机翼不知道按哪个机翼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明书,就是不知道电版重心该在哪,双翼机两个机翼前后排列,1/3机翼不知道按哪个机翼算

重心在上翼60-70MM  要升级改装的话需要有一定的经验 尤其是电改由 对动手能力要求也比较高,希望早日改好 翱翔蓝天

楼主:
问题3解决了,原来舵面是可以取下来的,取下来就好上胶了,那么还剩问题2,4

网友B:
说明书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我有

cqcc@21cn.com 帮忙发一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cqcc@21cn.com 帮忙发一份

已发 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 注意查收

严重感谢

楼主:
历尽艰难,总算装完了,没15级的发动机,装了个25级,感觉整机有点重,这才想起没合适的飞场,算了,在地上跑跑过过瘾好了,装得辛苦,首飞要是炸了有点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