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问题

楼主(2019-07-03):
今天找到一个飞场,这两日装好打算去试飞。实在是好多年没飞了,有些问题望模友帮助,这飞机是1.2米翼展的,手头这个电机也忘了是多少kv的,只记得以前飞kt机用的10寸慢速桨,手头有个1500毫安11.1V的电池,用9寸桨试下,不知道动力是否够了?还有,这个飞机前轮是否要和方向舵机连起,或者再单独并一个舵机?

网友A:
新西达电调····换了吧= =

网友B:
电机估计是1000kv,不要轮子也可以直接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电调····换了吧= =

是要换的,现在只有这个了先将就试飞一下,以前不玩了就有些东西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估计是1000kv,不要轮子也可以直接手抛

真是记不得了,这马达k还摔坏了,后来换过轴就一直闲置没用,应该10年了。那个起落架确实不轻

网友C:
电装可以凑乎用,只是转弯时油门要大点,前轮可以加舵机和方向舵机并联也可以和方向舵机公用一个舵机,怎么方便怎么来,降落是个难点,要带油门

网友:
1500mah的电池可能会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装可以凑乎用,只是转弯时油门要大点,前轮可以加舵机和方向舵机并联也可以和方向舵机公用一个舵机,怎么 ...

谢谢啦!

网友:
说实在话2212有点小了换2216吧

网友D:
1400kv配8吋桨,1000kⅴ配9吋桨,10吋桨可能有点吃力

网友E:
这飞机2212 1400kv足够了,都可以垂直爬升了,用9060桨,温柔点飞

网友F:
这种塞斯纳机型,最大问题就是前腿,导致降落难度偏大一点。建议装个FMS守护者的前腿,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塞斯纳机型,最大问题就是前腿,导致降落难度偏大一点。建议装个FMS守护者的前腿,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塞斯纳机型,最大问题就是前腿,导致降落难度偏大一点。建议装个FMS守护者的前腿,省心

网上搜了一下这种前轮,像是减震弹簧加轮子,好像不能接舵机,不知地面转向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2212 1400kv足够了,都可以垂直爬升了,用9060桨,温柔点飞

先去试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00kv配8吋桨,1000kⅴ配9吋桨,10吋桨可能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2212 1400kv足够了,都可以垂直爬升了,用9060桨,温柔点飞

就是准备用9寸桨

网友:
电机看着像xxd 2212,电调不会超过30安,飞1.2米翼展个人觉得勉勉强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