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800H bl815H ds820M咨询

楼主(2019-07-05):
请问下亚拓的这三款
舵机
有什么区别,是不是800H最老,从左到右性能递增

楼主:
淘宝看了下,居然第一款最贵???

网友A:
亚拓电装基本都是零销量。价格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网友B:
三者的性能基本接近
只是出厂的时间顺序是800/815/820
产品价格因产量的关系肯定越来越便宜
无论什么品牌基本都是这个规律
价格并不能代表多级质量和性能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