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电调可以同时给接收机供电吗?

楼主(2019-07-05):
昨儿坏了一个接收机,天地飞7通的,用了四年无事。昨天飞机安全降落然后拔了电池放一边玩别的机,过了二十分钟再插电发现接收机挂了,无任何反应。
我的问题是我现在喜欢双发差速,两个电调插两通道同时供电,这样会有影响吗?需不需要剪一个红线?
其实两电调供电我已经这样玩了很久也没事,主要是发帖确认一下 这个接收机挂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要把其中一个的正级,就是你说的红线给挑了。

网友:
应该拔掉一个电调的红线(正极)

网友A:
你的 Sea Otter 给了我很棒的启示,我已加装前三点起落架,将来还能改成双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Sea Otter 给了我很棒的启示,我已加装前三点起落架,将来还能改成双发,哈哈哈

你的起落架咋装的?影响水上使用吗?我的这个前轮不结实,用的木块做固定座加碳管,在草地上基本上十个起落固定座就裂了,碳管也爆了。回头打算把碳管改成铝管,固定座还得想其他办法。你的是咋装的?启发一下呗~

网友:
绝对不是这个原因,我四轴就用4个电调供电,除非是有一个电调EBC坏了输出电压太高才会烧

网友:
双发清洁

网友:
如果是较好牌子 同型号 同一批次的电调  完全可以 同时给接收供电

网友:
我记得有说法是线性稳压的并联供电没事,开关稳压的不要并联。

电子达人来点权威意见?

照理如果输出平稳一致,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厉害,lz都是自制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起落架咋装的?影响水上使用吗?我的这个前轮不结实,用的木块做固定座加碳管,在草地上 ...

我主起落架跟你位置一样,但是我不打算水上起降,所以直接固定住。前起落架我往前装,装在机鼻下面,造型跟你的B-25类似,轮子要大点,60mm的,钢丝才1.5mm。因为做硬了也没有用,草地上降多了一样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起落架跟你位置一样,但是我不打算水上起降,所以直接固定住。前起落架我往前装,装在机鼻下面,造型 ...

刚修复好,之前在路上捡了个根木棍用上了。自从做飞机经常在外面捡垃圾回来,指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前轮修好了用铝管,环氧树脂粘死,这下估计不会爆了。好处完全不影响水上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修复好,之前在路上捡了个根木棍用上了。自从做飞机经常在外面捡垃圾回来,指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前轮修 ...

漂亮啊。水陆两用!

网友:
通常不需要挑掉红线,否则会导致两个电调BEC负载不一样造成温度不一样

网友:
对于普通BEC来说,一般都是7805系列三端稳压电路,理论上并联可以提高输出功率,但实际使用中,元件的差别会引起电压不同,例如两个电调,一个输出5.08V,另一个5.15V,单独使用都没有问题,并联小电流使用也没有问题,长时间大电流使用时,5.15V输出的就会比5.08V的负载大,有可能造成高电压的过热或损坏。

对于UBEC ,也就是开关模式的稳压电路,降压效率比较高,输出电流也够大,一般不用并联就能提供所需电流,但并联也没有太大问题。主要还是看电压差距大不大,电压接近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
反正我嫌电调bec输出不够,舵机太肉,把红线挑出来了,专门插了个2s 300mah的电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