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技术求援

楼主(2019-07-05):
充电时报故障,有哪位大神遇到这样的情况,给兄弟我指条明路,是不是这充电器坏了?

网友A:
输入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低?

那这么说可能是我电源挂啦!

网友B:
我有一台pl6,也报错,修不好,给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pl6,也报错,修不好,给扔了

尴尬了

网友:
设置供电电压功率就行,如果还出错那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pl6,也报错,修不好,给扔了

看来只能买icharg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买icharger了??

我用的艾斯特t8(1000瓦)+4860并充板+明伟24V/15A超薄开关电源,一共一千搞定,性能稳定。当然,如果预算充足,买308当然更好,功率更大,尤其是玩600以上的直机是必备的

网友(2019-11-08):
把输入电流加大,我刚刚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