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gps定点掉高

楼主(2019-07-05):
今天在测试pix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动,突然油门的手感都变了,响应感觉变慢了,什么也没有动,就是增加一个gps上去,并且开到gps定点模式就会掉高,就算你把油门推回去,也无法定点,这是什么情况?麻烦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分析你的日志,掉高原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你的日志,掉高原因很多

我清空过参数重新来了一遍是可以定高了。。但是现在又有个新问题。。老是会有点轻微的自旋

网友B:
pid参数先查一下 然后看看飞行日志里的 accx accy的抖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参数先查一下 然后看看飞行日志里的 accx accy的抖动情况!

谢谢回复啊。这两天新设计的罗盘终于到了,测试结果和现象我在另一个帖子中说明了,麻烦帮我看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510

网友:
掉高跟你气压计或者油门有关系,油门必须到位一般40%以上定高,点定不住与你罗盘或者gps有关系gps信号较差时是定不住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