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的时候老是掉转,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9-07-05):
普通油门曲线是0.60.60.60.60,特技油门60.60.60.60.60一条直线。普通的好盈铂金40电调,每一次翻的时候掉转比较严重。感觉在切换的时候螺距变化急剧变大,而此时油门已经固定,所以掉转,差点拉不起来。应该怎么办?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提高一下特技油门是否有改善?

网友A:
你这个转速本来就低!定速了么?

网友B:
1、3d油门80以上
2、定速

网友C:
顶3楼……60练航线差不多了

网友D:
才60,不掉才怪

网友E:
实在舍不得增加油门曲线的话 可以考虑增加1t马达齿 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大概猜到怎么改善了,有待我抽空验证一下。

网友F:
60%飞航线都稍微低了一点,我用的65%的定速。如果用70%的定速飞航线又高了点,不容易飞平稳。但是3D肯定要上到75%或者80%,不超过90%就行。

网友G:
转速太低了,怎么也得80啊。一般不超过85,留点余量给电调用来补转。

网友H:
换60v4电调

网友I:
我85%,翻的时候也掉了,直接摔了

网友J:
40a就不是直升机用的。看到很猛,没扭力。

网友K:
60油门也不是不能翻。
手法要跟上,翻之前顶下螺距,让飞机借助惯性翻。翻过90度后螺距再归零,快翻到位时再顶负螺距,争取一把到位。这样翻起来轻松不掉转,动作也好看,有停顿感。

网友L:
手法问题 其实翻得时候大部分螺距都是0度的 只有在倒飞的瞬间 补下负螺距,要非常快速并且量不能大, 直升机飞好 3d的关键就是手法,不能浪费能量。

网友M(2019-09-29):
应该充值。

网友N:
切换模式螺距变化大,会掉转,单纯就这个问题,把两个模式的螺距调成一样的,
比如把普通模式的正螺距变化曲线照搬到3D模式里的正螺距曲线,负螺距把正螺距翻转下设置,
好处,切模式螺距不会变化,只是油门提高了,飞机不会有激烈的动作,只会开始缓慢的上升,如果油门不变的话,切了就像没切一样
60%是低了点,怎么也到个75吧,当然这个油门是指电调在定速模式

网友O:
开定速了没有?做定速标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