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两个都是OS LA 4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7-05):
请教一下,这两个都是OS LA 40,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只看出颜色不同

网友:
十多年前用过一台蓝色LA 46级,当时的说法是没有轴承,没拆过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价格是OS里面最便宜的系列,出力感觉不如同级三叶。

网友A:
使用中没区别,蓝精灵更好看,但使用时容易刮花掉漆,掉漆后很丑,蓝精灵还是收藏吧,用普通版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没区别,蓝精灵更好看,但使用时容易刮花掉漆,掉漆后很丑,蓝精灵还是收藏吧,用普通版就好。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没区别,蓝精灵更好看,但使用时容易刮花掉漆,掉漆后很丑,蓝精灵还是收藏吧,用普通版就好。

出吗老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吗老铁

自己收藏的,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收藏的,不出

羡慕……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

曾经有人说没轴承的不怕垃圾油腐蚀轴承……别信这鬼话!蓝精灵就收藏,别玩……第一个图还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人说没轴承的不怕垃圾油腐蚀轴承……别信这鬼话!蓝精灵就收藏,别玩……第一个图还是我的……

不好意思,借用了你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借用了你的图。

没啥哈哈哈哈哈哈,闲鱼挂着玩而已

网友:
功能都是一样的,蓝色的好看些,但易掉色呢

网友C:
46ax的主轴是滚珠轴承很耐用.40la的主轴是滑块轴承容易磨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6ax的主轴是滚珠轴承很耐用.40la的主轴是滑块轴承容易磨损

其实la的铜套很耐用,不用考虑铜套寿命问题,仔细观察会发现铜套中有很细的油槽,运转时铜套会充分润滑,轴和铜套间会建立油膜。la的定位是入门级,所以价格便宜,功率在同级别里较低,但不代表其使用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la的铜套很耐用,不用考虑铜套寿命问题,仔细观察会发现铜套中有很细的油槽,运转时铜套会充分润滑, ...

确实很耐用,寿命不会短,而且这个发动机不挑油,还非常稳定,这是它的优点。

网友:
la40确实是款好机便宜又好用,寿命也不短,其实不追求动力休闲飞飞的话,用在40级教练机或者运动机上比fx46和ax46都要好,比这两者都要稳定好用,因为46级发动机比较尴尬,用在40-50级的固定翼上动力比55差远了,f3a很多动作做不好,价格又比la40贵一大截还没la40稳定

网友:
借楼主的帖子问句LA46的怠速怎么调,他好像没有副油针,我的怠速总是高。谢谢

网友D:
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LA46的怠速怎么调好像没有副油针,我的怠速总是高,谢谢

网友E(2020-07-26):
细看绿圈凸条处有一个小孔,调红圈处的螺丝,使螺丝遮挡小孔的截面积发生变化,就可以调节发动机怠速了,这其实是一套低成本简化版的副油针。具体怎么调以前有个帖子说过,但是现在一下找不到了,记得好像是增大小孔截面积,会使其在小风门时减少吸力从而减少供油?副油针在出厂时已经过初步调节到车交合适的位置,自己调时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LA46的怠速怎么调好像没有副油针,我的怠速总是高,谢谢

看楼上贴子:细看绿圈凸条处有一个小孔,调红圈处的螺丝,使螺丝遮挡小孔的截面积发生变化,就可以调节发动机怠速了,这其实是一套低成本简化版的副油针。具体怎么调以前有个帖子说过,但是现在一下找不到了,记得好像是增大小孔截面积,会使其在小风门时减少吸力从而减少供油?副油针在出厂时已经过初步调节到车交合适的位置,自己调时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看绿圈凸条处有一个小孔,调红圈处的螺丝,使螺丝遮挡小孔的截面积发生变化,就可以调节发动机怠速了,这 ...

跟副油针一样调,不用担心调错,没那么难。

网友C:
还是觉得46ax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副油针一样调,不用担心调错,没那么难。

是的。不过调油针是细致活,就怕有些新手调了几下效果出不来就心浮气燥,而“原厂设定”又找不回来,心一下就乱了。

网友:
这种“空气泄放型化油器”的工作原理原来是这样的(终于给我翻到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ge%3D5&page=11

网友(2021-03-07):
帮朋友找这个帖子,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同级别OS 无轴承的好像出力小一点 但绝对好用 报废前都不用拆机保养 保证了磨合后的效果 滑动轴瓦 油膜密封加润滑 小风孔的化油器也不错

网友:
la耐用,易用,入门好机器

网友:
还是ax55动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觉得46ax靠谱

飞翔的老头乐,看来很多人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