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小机Mobula 7 HD试飞及一些感受

楼主(2019-07-05):
这是我的第一台室内小机,总体来说感觉还不错,3s的动力还算充沛,一些简单的花式没压力。高清视频也还不错,最高1080P@60f,比想像的要好。至于说模拟信号延迟问题,大可不必在意,因为小机机速度比5寸机慢很多,完全不会感觉到延迟。据说2-3s的电池都可以用,但是我觉得不同的电压最好对应不同的参数,调来调去麻烦,所以只买了3s,3s在室内也能飞,镜头视角调低点就行了。一般的巡航能飞3分钟,暴力点也能2分多,也还凑合。机架还算相当耐炸,暂时没发现啥问题。
要改进的地方:原装的桨是直接插在1mm轴上的,反乌龟的时候打滑没商量,经常反过来只剩三只桨,找回来反复装几次就更容易打滑,动作大了就打滑,索性改了带螺丝的桨,但最小也是1.5mm孔径,要给轴上套个热缩管才行。
摄像头虽然高清,但模拟画面其实挺沉闷的,灰蒙蒙,可能是CMOS的特点吧。
另外小飞机抗风实在不行,虽然上了高清,但拍出稳定的视频还挺难的,手要稳,天也要稳。

网友:
这个直插式的桨确实挺让人头疼。

网友A:
飞的不错 我换了85x的机架 1105电机,换大电池飞的稳当一些。不过这个蜗牛2卡录问题太多  返厂两次了

网友B:
既然用了两个螺丝了,就没必要管中间的轴,套热缩管了。
还有按理说这个卡录摄像头应该可以进osd调色彩对比度这些,调一下可能应该不会那么灰蒙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不错 我换了85x的机架 1105电机,换大电池飞的稳当一些。不过这个蜗牛2卡录问题太多  返厂两次了

请问你的卡录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了两个螺丝了,就没必要管中间的轴,套热缩管了。
还有按理说这个卡录摄像头应该可以进osd调色彩对 ...

螺丝孔还是有点虚位的,不利用中轴很难同心,担心震动,强迫症。卡录那里好像没法单独调整模拟信号,因为是和录像同步的,录像视频就刚刚好,不过眼镜端可以调。

网友C:
改了带螺丝的桨,需要换电机吗?那怎么固定在电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带螺丝的桨,需要换电机吗?那怎么固定在电机上的

不用换,自带安装孔位

网友D:
樓主你的機慢飛有抖動的問題嗎?有沒有什麼參數或設定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你的機慢飛有抖動的問題嗎?有沒有什麼參數或設定能改善?

慢飞抖估计是滤波没设好,建议刷最新固件4.04,陀螺仪动态滤波上限值设为1300

网友:
为什么看你的视频感觉你的这么抖,我也有一架mobula7 HD,很顺滑,没出现过你这么抖啊。

网友:
我是新入穿越机的,这是我试飞mobula7的视频。.

网友E:
mobula7 hd 我已经滑了两个电机,最后只好购买带安装螺丝的浆,结果购买的乾丰的浆外径大,安装在这个机架上不太合适,我将这个V3机架,换成了V2的,因为V2的浆保护圈直径大一些,但V2的机架就无法安装原来的摄头等了,只好自己diy,总算安装上。
请教楼主,你的浆是哪款,很难找到的
乾丰的浆的,有1MM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的不错 我换了85x的机架 1105电机,换大电池飞的稳当一些。不过这个蜗牛2卡录问题太多  返厂两次了

你换的85X的机架是哪个型号,我也想换,找了很久,感觉没有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慢飞抖估计是滤波没设好,建议刷最新固件4.04,陀螺仪动态滤波上限值设为1300

可以分享你濾波跟pid的設定給我參考研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608449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6758581

大哥,你的pid跟濾波設定參數是什麼?很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608449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6758581

飞得挺好,我飞的确实抖,一是手抖,二是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bula7 hd 我已经滑了两个电机,最后只好购买带安装螺丝的浆,结果购买的乾丰的浆外径大,安装在这个机架 ...

我的是38mm的,你淘一下应该有。乾丰那个太厚,要用很长的螺丝,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你濾波跟pid的設定給我參考研究嗎?

我设的参数主要考虑的机动性能,你按默认参数,设一下陀螺仪滤波,把pid设为默认值的70%,rate根据自己手感适当调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的参数主要考虑的机动性能,你按默认参数,设一下陀螺仪滤波,把pid设为默认值的70%,rate根据自己手 ...

謝謝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卡录什么问题呢

第一次黄屏 第二次镜头虚的 后来说是镜头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38mm的,你淘一下应该有。乾丰那个太厚,要用很长的螺丝,很重。

谢谢,我找了你说那种了

网友:
问一下,mobula7 HD中,里面一共有三个比较大的板,最下面的是应该是飞控板,中间那个带SD卡槽的,是什么,上面那个带天线的是什么板?

网友:
我要水到将军

网友E:
炸机汇报:mobula7 HD,happymodel 3s 300mah电池,昨天室外飞,加了点速度,不小心碰树上了,结果电池爆炸,飞控烧坏,当时很大的浓烟,真实看到了飞机坠毁,一点感受:happymodel的3s电池,好像不怎么样,我第一块原装的,没有任何暴力操作就损坏了,后来又 买了

网友:
刚才贴子没有写完,接着写:
后来购买的两块,结果这一块就炸了;或者mobula7 hd不适合3s电池,因为我也怀疑是飞控先烧毁短路,导致电池爆炸,总之,电池、飞控全完蛋,摄头的卡录板不知是不是还能用,也不敢再用了。
建议mobula7 HD 用happymodel 3s电池,暴力飞的,小心注意了。之前平稳飞的时候,飞完电池都比较烫,用我单独购买的格式2s电池,飞完电池只是生稍温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的不错 我换了85x的机架 1105电机,换大电池飞的稳当一些。不过这个蜗牛2卡录问题太多  返厂两次了

有试过暴力飞吗?有没有加电容? 我昨天炸了的,也是换了像你一样的机架,但没有换电机,桨换成了乾丰的,带安装固定孔的,飞的稳定性很好,感觉不到抖动,试过卡录,录的视频清晰稳定,只是炸过后,下一步换个飞控,不打算再用3s飞了,感觉2S应该是比较适合的,只是肉一些。

网友G:
我买了不是HD的版本,改了HD头罩,25mw的图传距离太近了,只有几十米,楼主的100mw咋样

网友:
我玩的是普通版,440买的,用2S飞,没有当初的激情了,有点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机汇报:mobula7 HD,happymodel 3s 300mah电池,昨天室外飞,加了点速度,不小心碰树上了,结果电池爆炸 ...

我只有3s电池,感觉还好啊,飞了好多好多起落了,电池过放若干次都还能用。锂聚合物一般不爆炸的,漏气了会冒烟,有燃烧的可能性。一般都是电调容易烧毁起火,顺带烧毁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不是HD的版本,改了HD头罩,25mw的图传距离太近了,只有几十米,楼主的100mw咋样

我一直用25mw飞,感觉还行,距离不是大问题,主要是感觉图像灰暗。另外这个图传在插电时会干扰其他图传,大家一起飞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刚刚入坑,机器过2天到。
之前做了不少功课了,也看了B站2位评测的说明,一个好像是betaflight的。
这机器的特点是轻,动力够。但是比7hd比7要重了2/3,室内穿越做动作还是不如7灵活。
另外主播也认为原装的3s300mha电池有问题,太重,建议用3s250mha或者2s300mha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25mw飞,感觉还行,距离不是大问题,主要是感觉图像灰暗。另外这个图传在插电时会干扰其他图传, ...

把视频眼镜调亮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2021-03-18):
大神Mobula 6 HD反乌龟怎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