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2节电池利用率不高 咋办呢 郁闷........

楼主(2019-07-05):
要么 再整个设么玩意

网友A:
牛逼,请教一下二次装夹反面切削的时候有什么定位的好办法吗,总感觉反过来容易装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请教一下二次装夹反面切削的时候有什么定位的好办法吗,总感觉反过来容易装不正

中心设原点 然后 先洗定位孔 在上502 原点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心设原点 然后 先洗定位孔 在上502 原点不变

定位孔搞定了以后,工件X和Y轴怎么对正呢?难道是2个定位孔?

网友:
KAMBUDONGoingKANBUDONG卡NBUDONG卡NBUDONG卡NBUDONG看不懂

网友:
真会整!手艺不错。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如何将工件固定在工作台上的?图中无看到压板之类的固定用的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孔搞定了以后,工件X和Y轴怎么对正呢?难道是2个定位孔?

定位孔是凸起的 比如一开始一面加工时只要有凹进去的地方 是用来找位置的 定位原点位置 也就是 反面加工工件的原点位置 你洗好定位 吧工件卡上去 原点不变 在执行这一面的g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如何将工件固定在工作台上的?图中无看到压板之类的固定用的夹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位孔是凸起的 比如一开始一面加工时只要有凹进去的地方 是用来找位置的 定位原点位置 也就是 反面加工 ...

实在是稳,相当于做了个专用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稳,相当于做了个专用工装

我用下来 比平口钳夹 打表准  装夹时间也差不多

网友:
定位的方法还是没有看懂。
楼主还是用SW做代码的吗?

网友:
唉!会工业设计就是好。
我设备,电子基础,机械基础都有,就是不会设计这样的结构的东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得伟什么的无刷电机套装吧,最终输出多少转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下来 比平口钳夹 打表准  装夹时间也差不多

平口钳很多东西也不好夹,还得改钳口,还是你这个办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