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清除积炭?求助

楼主(2019-07-05):
烧了将近一桶的威宝油,中间还用了事后油,也清洗过机匣,今天打开顶盖一看,惊呆了!用了半瓶化油器清洗剂也没除掉一点,求大师们指点怎么能除干净?不除掉影响使用吗?

网友A:
应该影响不大,可以用钢丝球或者铁毛刷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影响不大,可以用钢丝球或者铁毛刷子试试。

用了这个不就拉缸了吗?会不会影响气密性

网友B:
所谓拉缸是指的活塞缸壁的损伤,你这个是活塞顶部,不存在拉缸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拉缸是指的活塞缸壁的损伤,你这个是活塞顶部,不存在拉缸问题

所以说活塞顶部的积碳清不清无所谓
但气门座圈上的积碳呢

网友:
这油真垃圾

网友:
近三年生产的威宝可以直接扔,据说是因为硝基原材料不合格,但厂家还有很多库存。本人真实使用结果就是秒锈,还结晶严重。30%最严重,15%稍好点。

网友:
WB  地溝油

网友:
用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
泡沫那种

网友:
很难搞掉,没办法弄。

网友C:
好多模友都说威宝不行,看来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模友都说威宝不行,看来是真的

我也是侥幸心理,还各种注意,还是这样……唉

网友:
简单啊,找一截钢锯条直接刮,放心刮,刮干净为止

网友:
不是气密部分直接刮,我试甲醇机烧汽油,不稳定不说,还积了一层碳,被我刮掉了

网友:
修摩托的清除积碳都是用钢锯条磨个刀口,再用刀刮积碳

网友:
柴油清洗才行 。

网友:
雪豹强力油污净,一直在用。超市有卖。

网友D(2019-10-10):
你这个气缸盖跟气门直接喷砂了,这不然清洗不掉,只有物理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气缸盖跟气门直接喷砂了,这不然清洗不掉,只有物理清洗

用超声波洗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超声波洗掉了

超声波洗,是找哪种行业有超声波洗?以后如果脏了也去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洗,是找哪种行业有超声波洗?以后如果脏了也去洗

汽修店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修店就有

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