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5 装的 led 尾灯无法控制救助

楼主(2019-07-05):
1 、f405  装的 led 无法控制 视频教程都看过了 操作也不难 就是led 不能控制  有时候它自己也会亮
2、 bf 保存 f4 会报错

楼主:
研究几天没解决 线没有接错 有时候亮1灯

网友:
我的也会报错,但是设置的LED可以亮

楼主:
保存并重启  点击会报错

网友A:
这个尾灯自带按钮吗?能手动切换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尾灯自带按钮吗?能手动切换模式吗?

没有 程序控制的 不知道是不是冲突了 设置了 没反应

楼主:
怀疑是曼巴F405mini飞塔MK2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 程序控制的 不知道是不是冲突了 设置了 没反应

没有

网友:
难道真的有硬件间的不兼容的情况?

楼主:
最后发现是虚焊导致  我用表打过 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