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各种机翼

楼主(2019-07-06):
本人小白一枚,想跳坑玩航模,还希望各路大佬不吝赐教:飞机的各种机翼都有什么作用(副翼,襟翼,尾翼……)

网友:
善用度娘吧

网友:
弄个大疆先玩玩就懂了

网友:
百度吧,很详细

网友:
加固定翼群吧!

网友:
你忘记了主翼!

网友A:
最简单的入门操作这样理解就行了,副翼控制左右倾斜,垂尾控制左右转向,空中转向一般是副翼和升降配合转弯,平尾控制升降,襟翼减速降落,入门机不用有襟翼都行。
最有效的是练模拟器,练好再飞入门机就行了

网友B:
固定翼不敢飞了,说不定哪天就被请去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入门操作这样理解就行了,副翼控制左右倾斜,垂尾控制左右转向,空中转向一般是副翼和升降配合转弯 ...

飞模拟器飞的我都不敢玩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不敢飞了,说不定哪天就被请去喝茶

飞这个他能请你喝茶

网友:
说明你舵面的理论都不懂呢,你先弄懂各舵面对应的飞行姿态,模拟器选塞斯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入门操作这样理解就行了,副翼控制左右倾斜,垂尾控制左右转向,空中转向一般是副翼和升降配合转弯 ...

襟翼的主要目的是增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这个他能请你喝茶

看见过几次战机低空飞,就再也没玩过,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