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 对频问题

楼主(2019-07-06):
到手一个星期,做工也不错,设定比较烦复,不如传统牌子控,玩了多天才能了解这个开源飞控,今天再替定翼机改发射,对频能正常操控,但换回早前的多轴就不行,接收灯在慢闪,没对频吧,再给它重新对频,好了能操作,於是再试定翼机,又不行了,就是说你拿二个模型到飞场,每次换机也需重新对频才行,二个模型我是分别储存及对频的,我原用的是富士十通摇控,没这问题,用的是富士接收,大家有这样经验吗,接收应没问题,是设定还是摇控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这现象,我控里有7-8个模型,分别对上频后就行了,外场只要换模型不用重新对频,还是不同品牌的接收

楼主:
手上有个futaba sfhss接受,刚试用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就富土接受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个futaba sfhss接受,刚试用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就富土接受不行

我有条O艇用的富斯4通接收也没这现象啊(插对频线对频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条O艇用的富斯4通接收也没这现象啊(插对频线对频的那种)

用一个富士接受就没问题二个就这样,你有升级过固件吗?我买的已是最新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富士接受就没问题二个就这样,你有升级过固件吗?我买的已是最新版

我这个富斯接收是成品船上带来的没有升级固件,我以前的接收都是天地飞,还有就是美嘉欣 伟力啥的,没有两个富斯。

网友B:
都是一个牌子的接收机,对频你改id了没? 建议改id对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个牌子的接收机,对频你改id了没? 建议改id对频试试

没改过ID 在那裹改??接收还是发射?

刚改了发射的ID 问题解决了,多谢....

网友:
這個T16可對京商Mini Z小車嗎?

网友(2019-10-08):
对接D16接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9-11-18):
引用 楼主:
没改过ID 在那裹改??接收还是发射?

刚改了发射的ID 问题解决了,多谢....

请问怎么修改ID

网友C:
多谢,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这是什么原因呢?

同一个ID不能对二个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ID不能对二个接收

谢谢,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模型了,还要用ID区分?那么最大模型数量是不是只有ID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