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穿越机起飞抽风

楼主(2019-07-06):
这是固件版本和电,飞控用的speedybee 的f4飞控,起飞后前后左右晃,电调协议是pwm,其他协议都不行,现在这情况怎么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2MDkzOTg0N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eade600767913b6be1ae53dc43630b551

网友A:
晃的话有很多原因,先检查飞机各个部件有没有装紧。再调调PID。电调协议要根据电调选的,这个10A电调我实在没有过不知道该是什么。pwm也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的话有很多原因,先检查飞机各个部件有没有装紧。再调调PID。电调协议要根据电调选的,这个10A电调我实在 ...

各部件没问题,pid调了不管用,电调协议只能选择pwm,怀疑协议不兼容

网友B:
你是什么模式飞的?换手动模式呢

网友C:
乐天10A没有刹车,装在飞机上响应特性和默认的有刹车的pid不匹配,所以会比较晃。可以把P减小,D加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天10A没有刹车,装在飞机上响应特性和默认的有刹车的pid不匹配,所以会比较晃。可以把P减小,D加大试试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模式飞的?换手动模式呢

无头模式还行,自稳模式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天10A没有刹车,装在飞机上响应特性和默认的有刹车的pid不匹配,所以会比较晃。可以把P减小,D加大试试

减小p加大d感觉没什么效果

网友D:
先看看电机转向和桨,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电机转向和桨,兄弟

都没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减小p加大d感觉没什么效果

那试试默认P,再加一些D吧,理论上没有刹车会容易过冲,要用更大的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试试默认P,再加一些D吧,理论上没有刹车会容易过冲,要用更大的D

好的。明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试试默认P,再加一些D吧,理论上没有刹车会容易过冲,要用更大的D

pid调roll还是pitch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调roll还是pitch里的?

哪个方向晃就调哪个的

网友E:
查看飞控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飞控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飞控方向也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