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级德国高端工程车模型蜕变计划——外观蜕变

楼主(2019-07-06):
收藏级德国高端工程车模型蜕变计划
让你的爱车如钻石般闪耀

四大蜕变项目之一:外观蜕变
全车塑胶零件专业涂装升级

抚平瑕疵、提亮细节,让完美的细节更完美!

重新做喷涂是改善德国原厂塑胶零件质感的好方法。
通过打磨、喷底漆、喷面漆等多套工序,令德国塑胶零件的质感获得极大的改善,让完美的德国模型更完美!

楼主:
为了获得良好的涂料附着力,对待喷涂的零件表面进行打磨。

楼主:
雨刮器固定座这个零件为例

以打磨之前它的边缘有明显的毛边
是的,你没看错,这就是德国模型车塑胶零件的质量,必须吐槽

通过打磨修饰,毛边毛刺没有了,外观更加精致。

楼主:
这是车门内饰板零件
左为未经打磨的时状态
右为经过打磨后的状态
打磨之后,零件表面变粗糙,有利于提升涂料的附着力

两个零件都打磨完成了
表面有少许细碎粉末,在喷涂前会专门进行清理

先喷涂一层透明的特殊底漆

再采用奔弛原车色(月光石灰)进行面漆喷涂
此时的效果和质量与零件的原貌截然不同,你觉得哪一种效果更上档次呢?

使用遮盖纸为进行双色涂装做准备

这是完成双色涂装后的效果
车门把手也有白色涂装

楼主:
这是进气道零件的原始状态
零件散发着浓烈的塑胶质感,看起来给一种档次不高的感觉

喷涂前进行打磨

请你注意看上图中黄色箭头所指的位置
这些状况是会影响外观的,拉低模型的档次

通过打磨解决掉

喷涂处理后,档次得到明显提升

楼主:
这是液压支撑脚垫零件的原装状态
铝件表面没有进行任何美化处理

喷涂完成后的样子

楼主:
这是仪表台的原装模样
塑胶质感强烈,直接拉低了整台车的档次

经过我们的处理之后,仪表台已经呈现出了细腻的质感
原本这个状态就已经很上档次了
机器杰克想再添加一层效果,让仪表台呈现出双色效果

再次喷涂了一层奔弛原厂色(月光石灰),档次瞬间从地求拉升到了宇宙。

喷涂处理后,档次得到明显提升

增加更多细节

给开关点涂上颜料

作品完成

组装完成

为仪表盘安装了背景LED灯

拿到暗处看会更明显

楼主:
原装后视境外框的塑胶质感看上去档次不够高
我们有办法来解决掉这些关于质感的问题

镜面一面贴上遮盖纸防止喷漆影响
原本这些零件应该在拆解状态下喷涂
但是这台车是一台成品车,而零件已经被胶粘住了无法拆解
使用遮盖纸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这是另一个后视镜
这是原厂的装配工艺
这里有很大一个缝隙
你能接受这样的装配质量吗?

但是已经被胶水粘住了根本无法拆开检查到底是哪里没有安装妥当
所以我们只好使用专用补土来填补这些缝隙

待补土干透之后用砂纸来对它进行修整打磨
这样处理之后,缝隙的问题就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当喷涂完成后,你就看不到这些补土的颜色了
这是能为你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喷涂处理后档次得到明显提升

所以我们的改装升级服务叫做“蜕变计划”,其中第一大蜕变就叫做“外观蜕变”。
所谓蜕变,就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加以特殊的处理工艺,使其摇身一变,立即呈现更高档次。
外观蜕变改装项目,一共涉及到23个主要施工小项目,对整车档次的提升有着十分显著的使用。

在后续的内容中,我会让大家感受到经过我们“处理”之后的原车零件,是如何变得如钻石般闪耀动人的!

楼主:
车顶装饰条喷涂完成

方向盘和方向盘座喷涂完成

楼主:
座椅零件喷涂完成

组装完成

最终成品效果

网友:
改成遥控的还要好看

楼主:
为驾驶室内部安装一个LED为光源的照明灯
这个灯是可以遥控开关的

顶棚做吸光黑化处理

这是总装之后的试机效果
仪表台灯开机常亮

驾驶室内部照明灯打开时的状态

关闭时的状态

整体状态
加装这些细节之后,整台车的档次被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极具观赏性和收藏性。
玩车就是要玩细节,外观细节、功能细节、操控细节,只有这三大细节有机融合起来,才会带来与众不同的超凡玩耍体验。

楼主:
安装车门内饰板
使用3颗螺丝锁紧
操作空间很有限

这是安装完成后的样子
所有的ScaleART标配车,这些螺丝都是暴露在外边的,影响美观

想办法把这些螺丝遮盖起来,美观度立即得到了提升

再也看不到螺丝与内饰板不和谐的色差了

这是副驾驶门完成装配后的样子

楼主:
假如购买的模型车是在德国组装好的成品,那么很可能会遇到上图所示的这些情况。
这些问题是由于长途运输、海关查验等中转环节造成的损伤,称之为“运损”。
运损对于成品来说是十分难以避免的。尽管在出厂前已经作好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依然不能100%保证不会产生运损。
发现运损切莫要惊慌,德国模型厂家提供了金牌售后服务:免费补发零件。

但是即使拿到了零件,要修复这些损坏的地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举例说明,请看我们是如何修复前置耦合器的。

开箱检查,发现前置耦合器最底下的一片有异常磨损情况。
右边的那个小片零件就是德国公司专门寄过来的维修零件。
要维修这个零件,需要把保险杠完全拆下来。

固定保险杠的螺丝藏在这个位置的里面
拧动它十分困难,需要借助必要的工具。

继续拆

耦合器和保险杠分离

从这个角度你能更容易的看到磨损的地方
对于一台新模型车来说,这样的磨损是不能接受的
通过修复可以达到恢复原貌的效果。

要更换这个连接片,需要拆掉不少螺丝

拆到这个步骤才算完

然后把磨损的连接片更换下来

恢复安装

装回保险杠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驾驶室经过修复后蜕变升化后的样子

这是驾驶室经过蜕变处理后的全貌
塑胶零件也经过了喷涂处理
档次瞬间得到了提升

运损谁都不想遇到,但是发生了问题,找我们,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如果你需要帮助,关注抖音号TopRcworld,即可与机器杰克导师本人直接沟通。
或者直接加机器杰克导师的私人微信kuwan100,导师会为你详细解答你关注的问题。

网友:
细节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