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丝起落架应该用什么规格的钢材?我买的3mm 304钢 ...
请教钢丝起落架应该用什么规格的钢材?我买的3mm 304钢丝一弯折就无法恢复原状了

楼主(2019-07-07):
如题

网友A:
要弹性,买弹簧钢

网友B:
还真没想过材料,30E15E用的是2mm的粗细。

网友C:
找个弹簧退火成型,再热处理。

网友D:
不锈钢硬度不够,买弹簧钢钢丝。

网友:
高碳钢丝

网友E:
可以试试不锈钢氩弧焊丝,弹性比一般不锈钢丝大

网友F:
到做钢丝缆绳的店里买十几二十米够用几年的

网友G(2023-08-31):
高碳钢好一些,能买到65Mn的更好

网友C:
最好用弹簧钢。找拆机弹簧改制吧。

网友C:
三楼又把comet发言记在241605名下了!楼主给改一下吧,谢谢!

网友C:
昨天才看到《通知》,得知网名全改为数字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