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装穿越机,献丑了,同时请教一下

楼主(2019-07-07):
玩直升机的,突然想玩玩穿越机,买了模拟器,练习了几个小时,觉得差不多了,就开始装机了,查了几天资料,买东西,开装。装好后,有个问题请教,用的大力飞控和电调套装,地面站调飞控参数正常,但电调地面站调电机转向是,总是不成功?怎么回事?是不是分32位和64位系统?我电脑是64位系统,是不是就该用54位的调参软件?能告诉一个下载的地址吗?

楼主:
为什么华为手机一直把论坛客户端认定为bd?照片都发不了

网友:
调转向用blheli_configurator,chrome浏览器的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华为手机一直把论坛客户端认定为bd?照片都发不了

华为手机就是这么屌,他知道你玩的这个就是毒,甚至比毒P还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华为手机一直把论坛客户端认定为bd?照片都发不了

不但认为是bd,还自动把我的给删除,臆测是上华为的市场没交钱。

网友:
我要水到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