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来指点下,我的短尾鹰怎么难飞呢?

楼主(2019-07-07):
我做的短尾鹰,手抛重心还行,尾翼和机翼是在一水平线上,先做的V尾,难控制又改成平尾,还是难飞。。问题就是飞出去不是往左偏就是往右偏,打副翼居然没啥反应,反正就是无法控制左右平稳的飞行,也有垂直尾翼啊为啥就是左右不能平稳呢?老师们指点下,难道是机身短了?

自己还有一架飘飘,一架电滑,除了略有些抬头外,都挺好飞的!为啥鸟儿难飞呢?。。。没办法,改成碳管鹰了。。。。。😂️😂️😂️😂️😂️

网友:
起飞速度不够?

网友:
尾容量不够

网友:
尾力矩不够,尾短,面积就要足够大。增加升降舵面积。目测副翼面积小,也要加到。。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设计,副翼在机翼内的,可能对气动有影响,而且而且副翼距离机身近,舵面小,所以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设计,副翼在机翼内的,可能对气动有影响,而且而且副翼距离机身近,舵面小,所以没反应 ...

为了省个舵机,还有除了这个鹰不好飞,其他的飘飘机都在机翼内部,且只有一半机翼长度,一样转向灵敏的,很好飞,

网友B:
主要是平尾(v尾)的宽度不够,造成自稳定差,加宽尾翼应该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