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抬头和拉力线的一点见解

楼主(2019-07-07):
借用一张图,自己难的画!

首先,前提:打算没有仰角,要保证机翼和尾翼是水平或者在同一平行线上,这样能保证飞机平飞不会俯仰!
1首先调整重心,说实话,我从来就没关心过重心,重心在哪也不关我事,我只要把设备全上去。用电池调整到手抛能够滑翔为主,这样保证关油飞机还可以滑翔飞行,所以重心在哪从来不关心!这是我对重心的理解!
2拉力线的问题,个人分析关系到电机拉力线,机翼安装位置两者是关系的!如图中上面前拉机,电机拉力线和机翼水平线距离不大,忽略不谈,电机拉力线水平的话,加之机翼有升力,中油门飞机一般都会抬头,我的好几个飞机先都是这样,只有电机往下的拉力,才能抵消飞机机翼的一些往上的升力!形象一点,机翼有升力导致飞机往上,那就在机头往下拉,它就平衡了,所以电机要往下拉!角度要调整到中油能够缓慢上升,这样比较省电!
3图中下面的腰推机拉力线分两种情况,一种如图机翼在机身中间,电机在上面,电机水平拉力线和机翼的水平线有不少的距离,这种情况就是反作用力了,这样的情况电机必须抬头往下推机头反作用力才能往上!如果电机拉力线水平,飞机会往下栽!机翼水平线和电机轴水平线之间距离越远,电机就翘的越高,而且这种机翼在下面电机在上面是不可能出现抬头的情况!另一种情况如飘飘机,机翼和电机轴基本上在同一水平线上,因为机翼有升力,这时电机就需要往下栽一点角度来保证飞机不会抬头!因为推是反作用力,图中下面飞机我觉得应该用词是电机拉力线下推,飘飘机是上推!
总结,飞机抬头主要和电机拉力线,机翼水平线和电机位置之间的水平距离都有关系!主要在图中下的玩具滑翔机和飘飘机中区别开来,一个下推,一个上推,如果飘飘机的电机在机翼的上面一点距离的话,是可以做到水平拉力线的,距离多少就需要实践了! 3种电机安装位置,水平拉力线,最上不会抬头,中间轻微抬头。下面严重抬头!
经验理论分析,欢迎拍砖!

网友A:
不要迷信拉力线,拉力线只是影响仰俯的一个因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不说其他,就说速度,你电机不管哪一种安装方式,只要速度足够快,飞机都会抬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迷信拉力线,拉力线只是影响仰俯的一个因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不说其他,就说速度,你电机不管哪 ...

错了错了,图一,下面的飞机如果电机水平拉力线的话,永远不会抬头,只会栽地!不管多大的速度,角度安装问题反作用力会让它抬头或者在栽的,和速度有一定关系,但是不大,,对这样的航模速度来说,速度对抬头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重心位置相当重要。飞机要正常飞行,受力必须平衡,力矩也应该平衡。螺旋桨拉力线要通过重心,才能平衡,否则就会产生低头或抬头的力矩。

网友:
小学就学过力矩概念,力和力臂的乘积就是力矩,力矩是使物体转动的原因,使飞机俯仰转动的有拉(推)力矩,升力矩,阻力矩.

网友:
实践的很对,翼型玹线跟电机轴线在一条水平线上,会有一点抬头或者没有抬头,在玹线下面,抬头,高于玹线低头

网友:
讲的非常棒,非常赞同,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我们例举一架自制的飞机,怎么找到他的重心焦点位置,前后位置好找,在弦长1/3处左右,但是上下位置呢?

网友:
理论上,推力线最好过重心,但是实际上飞机有比较好的俯仰配平能力,就无所谓了。推力产生低头力矩是避免大油门的时候飞机严重抬头爬升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些经验和理论,给了我们这些初学者极大的帮助。再次严重感谢!

网友(2019-09-23):
技术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