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mini飞固定翼

楼主(2019-07-07):
  战战噤噤 飞了  5 个起落 。最后一个 起落炸在草地上满严重的 。 4-5 米下来的 ,就是感觉 转弯突然失速了, 飞机就掉下来了 主要是我 没怎么飞过固定翼 。飞机降落不会。 前几个降落都是油门拉到底 ,飘降的 。下来也很稳。 最后一个是 想转弯掉头 ,就没这么好 运气了, 不知道 是不是 设置那里 不行 ? FWA 模式 那种 。

还有就是发现 这个模式下 ,飞机依旧很贼 。起来一下 就 迎风 吹高了 。推升降舵 ,下来 ,不是很明显 。请问,有是么地方参数 可以让 飞机变的  呆点?

飞机是 J3V3, 对了 ,炸过的 固定翼 出现的褶皱 ,有办法 弄平吗

网友A:
贼的话可以改小遥控器的舵量,降低一些。推升降下不来的话看看中心有没有靠后,调整下飞机的重心。褶皱的话开水烫有一定几率会变平一些,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贼的话可以改小遥控器的舵量,降低一些。推升降下不来的话看看中心有没有靠后,调整下飞机的重心。褶皱的话 ...

网友:
FBWA模式限制俯仰角度,如果升降不好控制的话可以换FBWB模式——升降舵用来控制上升下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