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元电调,15元电机,爆改84cm翼展手抛机

楼主(2019-07-07):
最近淘宝出现了一批电机电调的杂货,貌似都是出口的尾单或者是有些缺陷的产品。
其中8.5元的2s7a无刷电调和银燕1306的小无刷电机貌似可玩性比较高,就买了四套试试。
电调很小只有2.2克,电机做工很靓,居然镀了金,而且带反牙自紧头。

====电调的改装====
这个电调不能给接收供电,其实直供也没多大问题,也就是冒点烧接收的风险。我想还是改改吧。一个7805解决问题。

焊完热塑管一封,基本也就一克半克的重量提升。

====电机座的设计和打印====
切机头就不多说了,顶部和侧面各拍一张照片,断面形状拍下来,cad描图,导入SolidWorks。

当然要开出轴尾孔和走线孔,
打印,填充100%,强度很重要,所以把温度设置成了220°。温度高点对于层结合度还是比较有效的,就是外观可能会差点。

====动力假组称重====

不打算把副翼开在该机的机翼上装饰出来的位置,因为太靠近翼根了,这样会使副翼的力臂过小,操控不够灵活,所以还是开在了靠近翼尖的部位。

这样做的缺点显而易见:需要两个舵机
设备是改动后的2s7a电调,银燕1306电机,两个5g舵机,一个9g舵机(其实就是5g舵机用完了),y线一根,2s350mah电池一个,5寸桨一根。
称称重吧:

69克

====总装====
配合设计打印的电机座,总装很顺利,但经仔细观察,此机机翼有仰角,十有八九会导致给油门就抬头,所以下拉角要相应增大,拉力线稍稍超出升力重心就行。

到这里就算总装完毕了。
下雨,试飞依旧,很灵活,动力也足够。
手机写的帖子,明天传视频。
补视频

网友:
能改正天生仰角缺陷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东西怎么搜?

网友A:
原来你也是垃圾佬,这电机我也买了俩

网友B:
我用2205,30A穿越机电调,3S1300电池,尾推,这样可以吗?心里没底,设备没到齐。

网友:
也可以,就是有点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2205,30A穿越机电调,3S1300电池,尾推,这样可以吗?心里没底,设备没到齐。

建议加宽翼面,否则会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205,30A穿越机电调,3S1300电池,尾推,这样可以吗?心里没底,设备没到齐。

背推吧。
有点重,翼载荷大了会非常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也是垃圾佬,这电机我也买了俩

玩破烂儿是一种境界

网友D:
7805输入输出都要接个电容,0.33μF和0.1μF就行,要不然有可能会造成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5输入输出都要接个电容,0.33μF和0.1μF就行,要不然有可能会造成欠压

对电压要求不是很高的时候,那两个电容没多大必要

网友:
这个电调8.5元有这么便宜吗?给个链接看下啊

网友:
看飞行 还很不错

网友E:
飞行的很灵活呀。那个电调不带UBEC, 要怎样改造能再说详细点吧?

网友:
历害了,正好我也有这样的电机和电调,也照样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行的很灵活呀。那个电调不带UBEC, 要怎样改造能再说详细点吧?

一个7805给接收机供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7805给接收机供电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05输入输出都要接个电容,0.33μF和0.1μF就行,要不然有可能会造成欠压

请教大神,买两个啥模样的电容接上?有图片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