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 F6F 地狱猫入手折腾工程

楼主(2019-07-08):
终于选择了TP的地狱猫,正好配上三叶的五缸400,相当于60cc,加了CDI和环排,低度很稳定,高速还没有调好,虽然是国产货,但是没让我失望。开始折腾.....果断揭掉蒙皮,上底漆,接着打磨上补土,终于裱好了玻璃钢布....差不多两三个星期过去了。太折磨人了,手贱,揭了蒙皮。最后喷漆开始,还好手艺能对付过去,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总之,这就是折腾,比想象的麻烦,还好效果不错。最近把手机照片都导进电脑里了,很多照片都没发上来,大家凑活看看吧。等油针都调试好,首飞再补上视频。

网友A:
刷的什么树脂

网友:
既然下手了 那就换三叶桨

网友:
漂漂亮  这手艺都可以开厂了

网友B:
  5个 CDI 点火,确实 复杂。
每一个 缸 都要 调油针 技术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 CDI 点火,确实 复杂。
每一个 缸 都要 调油针 技术要求很高。

共用一个化油器
很简单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什么树脂

应该是裱

楼主:
先听听低速吧

网友:
家里房子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个 CDI 点火,确实 复杂。
每一个 缸 都要 调油针 技术要求很高。

这么点排量的发动机还要装5个化油器纯属和自己过不去。CDI一个也够了,分电盘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