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度s4飞控,

楼主(2019-07-08):
这是零度飞控的gps.收到手时线序被弄乱了,麻烦有知道的能给说一下,

这是主控,

感谢

楼主:
这是正面,

网友A:
我忘记了,我回头找找看gps还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忘记了,我回头找找看gps还在不在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B(2020-01-02):
有四个是gps的另外两个是罗盘的,线序没搞明白

网友C:
这是零度啥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零度啥飞控啊?

零度s4v2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四个是gps的另外两个是罗盘的,线序没搞明白

感谢感谢,已经研究出来了

网友B:
话说你的这个gps好用吗,为什么我的搜星这么慢,室内搜不到星,室外也没几颗,而且这个gps的外壳真是难配,市面上的外壳几乎用不了

网友D(2021-01-17):
咸鱼上看到你这个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上看到你这个飞控了

这飞控还可以,比较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飞控还可以,比较稳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用的是x4v2飞控,现在是不管用啥电池或者电池有多少电,飞控调参界面电压显示始终是24伏左右。。我弄了一个可调变压器供电,9v供电的时候飞控电压显示23.6,慢慢把电压调整到26v,飞控电压显示是24.8v,,不知道这是个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用的是x4v2飞控,现在是不管用啥电池或者电池有多少电,飞控调参界面电压显示始终是24 ...

可能是检测电池电压的有问题,x4v2好像是内置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的这个gps好用吗,为什么我的搜星这么慢,室内搜不到星,室外也没几颗,而且这个gps的外壳真是难配, ...

这个gps就是收星慢,室内肯定收不到,外壳确实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检测电池电压的有问题,x4v2好像是内置电源模块,

是有一个独立的供电模块,但是电压检测貌似是在主控里面。我还以为供电模块坏了,奇了怪了,为此我专门又买了一个供电模块

网友:
给你线序,我也有这个飞控,有些问题想跟你一起探讨,加q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