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疆dr16用在futaba上有什么兼容问题

楼主(2019-07-08):
前几天收了一个dr16接收,到手后发现它的sbus信号只有k8能认,用在mb上就死活没反应,拿给朋友用在飞控上也不行,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只有k8能够正常使用,我看那么多人说这个接收能用在futaba上但是没人说这个问题,难道是我收的这个是坏的么?

网友:
精灵2的用F4可以。应该也是DR16

网友A:
我用在很多飞控上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在很多飞控上都可以啊。。。

控上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上有什么设置吗

fasst muli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sst mulit就行

我擦,我的还得换成7ch才能在k8上用,莫名其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我的还得换成7ch才能在k8上用,莫名其妙啊

直升机这几个控我没用过,我是用在pix 大疆飞控和果子飞控上试过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