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涵道KV值与使用电池与电调

楼主(2019-07-08):
请教大神老鸟:我的涵道是金属外壳塑料5叶桨,电机是2399KV,应该用多大电调和几S电池最合适?!

网友A:
6S 2600的电池刚好合适 首选男爵跟花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 2600的电池刚好合适 首选男爵跟花牌

电调用多大呢?

网友B:
如果一般的涵道,60A电调(6S)能满足了。如果是螺距比较大的涵道(不多见),80A或以上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般的涵道,60A电调(6S)能满足了。如果是螺距比较大的涵道(不多见),80A或以上保险。

好的,谢谢!

网友A:
80A就行了 要是以后还想升级直接买个100-13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A就行了 要是以后还想升级直接买个100-130A的

好的,感觉80的电调能用,就是觉得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觉80的电调能用,就是觉得有点小了。

80的很够用 放心大胆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