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比例136静改动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9-07-08):
某鱼上收的350比例的俄罗斯造现代级,静改动。打算双电机。把轴套从轴孔里固定,人字架固定完毕之后,传动轴与船底之间的距离大约是1厘米左右,也就是图片里那个距离,但是船体内部轴套与船身的距离很小,0.5毫米都不到,今天下午试了试,普通的130电机放不下,电机轴跟传动轴之间有高度差,而且还不小(图片里因为船身内部很小,拍照不好拍,高度差得有个1-2毫米)。今天本来想着用增加传动轴的长度以此增加出轴角度来消除电机与传动轴之间的距离自这个办法,这样的话可能电机就得放在船身中间了,但是有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传动轴长了,直线就很难保证了。各位对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指导意见,麻烦给点意见吧,谢谢

350比利的船身,长约45左右,50上限

改完之后的人字架,轴与船身之间的距离,角度没量

这是船体内部轴套的出轴情况,轴套与船体之间的距离很小

网友A:
无刷电机
1/28 迷你Q的 无刷可改

网友:
软轴? 和尚头?

网友B:
这船排水量不够的。

网友:
空心杯电机能用不

网友:
电机适当前移,用气门芯胶管做轴套。

网友:
网上很多小电机,类似奥兰多攀爬车的电机。

网友:
推荐 050 低速电机

网友:
加齿轮传动部分

网友C:
130,050都超重
推荐030电机,但还要进一步对船体进行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050都超重
推荐030电机,但还要进一步对船体进行减重

整个船体都已经挖空了,还能再怎么减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排水量不够的。

差不多,增加配重的话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
1/28 迷你Q的 无刷可改

有什么推荐吗?1/28的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推荐吗?1/28的无刷电机?

可加我微信 13559125570 给你看图片

网友:
有的是更小的自己再搜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船体都已经挖空了,还能再怎么减重啊?

打磨船体

网友:
上2×2的万向节
用2个万向节

网友D:
注意看1号和4号电机万向节连接轴!双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1号和4号电机万向节连接轴!双万向节

大佬,您确定这样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您确定这样可以?

我就是这么干的!你可以试试,万向节又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