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f405刷inav

楼主(2019-07-08):
固件大家好,请教一下 大力f405 刷的inav固件,地面站显示罗盘亮红灯,还有就是gps应该在哪个端口打开呀?用的bn880和bmp280

网友:
你bmp280咋接的?f405上我记得没有spi口吧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试试端口1和接收机对调一下端口?线接对了吗?发射接收要反接吧。罗盘选项打开了吗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试试端口1和接收机对调一下端口?线接对了吗?发射接收要反接吧。罗盘选项打开了吗校准了吗?

好了,弄好了,谢谢

网友(2020-03-23):
引用 楼主:
好了,弄好了,谢谢

我用的大通f405 bn880gps,tx rx接的没问题,可是bf上的gps没法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