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小飞侠卡录机,真有劲,

楼主(2019-07-08):
                             小柒FPV

      感觉就是我的
    小飞侠卡录,2.5寸小HD卡录穿越机

      个人感受:
                      这台机到手的感觉还不错,包装精美、外观精致,小圈圈很有安全感。

                      这台套机出厂是调试过的,到手简单对频设置模式就可以用了,很方便。
                      到手后马上就试飞了,带着圈圈飞起来有些别扭,就给拆了,拆圈以后手感非常棒。!!
                      用的是4s450的小电池,动力异常舒适,又爆力又稳定,这种重量滞空感和惯性也很舒服。
      配置分析:
                      机架整体布局是蝴蝶结构,样子好看,110轴距整体很小。
                      摄像头是两个打印件固定的,有一定的减震能力,录出来效果不错。
                      电机1106-4000KV电机,支持2-4s电池,,,4s动力灰常舒服。灰常爆力,这么小的机上4s,不要太爽
                      飞盈佳乐的小飞塔,f4+20a,f4顺滑好用,20a支持2-4s随表造作。固定孔距是20x20的也很成熟了。
             飞塔自带了减震球,很省心,毕竟小飞机的减震确实不太好做,这个减震球很软。飞起来很顺滑,mpu6000这个陀螺仪也非常稳定。
             飞控的电调连接和接收机都是插排的,软连接减震好做。也更好更换接收机。。不用在板子上焊来焊去了。
                      TX500图传,这么小的机上500mw。有点丧心病狂,不过我喜欢,但是我还是喜欢开200MW,稳定性,距离,都挺好的。
                      保护圈,被我拆了,拆之前玩过几次。
              萌新的话,还是带着圈更好,或者室内用也要带圈,带圈还是安全些
              不带圈,舒服,舒服,舒服,得劲,得劲,得劲。  不带圈轻很多,外常用不建议带圈
               2s电,适合新手,很柔和
               3s电,适合进阶,动力舒服。很柔和。
               4s电,适合浪,浪里个浪、

      总结:
               好鸡
bilibili

优酷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A:
看你转圈的视频是不是开了fpv angle mi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转圈的视频是不是开了fpv angle mix模式?

没,
就是正常的转圈。手控制的

网友:
小飞侠的确是现在室内小机挺不错的一款呢。

网友B:
这视频是小飞侠?点都不像是小机的动力啊。。。牛逼。。现在越来越喜欢小机了,好带,拿出来就操,就是担心动力,这个小飞侠看起来动力可以哦,楼主用的多大电池啊

网友:
牛逼哦这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视频是小飞侠?点都不像是小机的动力啊。。。牛逼。。现在越来越喜欢小机了,好带,拿出来就操,就是担心 ...

动力很不错的,用4s450电池,
很暴力,

网友C:
你这咋的啦~!最近怎么跟小鸡干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咋的啦~!最近怎么跟小鸡干上了

主要,我就是小鸡群主啊,,,过两天还有小鸡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我就是小鸡群主啊,,,过两天还有小鸡哪,

我手里小鸡都还停留在分体飞控和电调,12A的一体板有没有像crazybee集成接收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小鸡都还停留在分体飞控和电调,12A的一体板有没有像crazybee集成接收机的?

无刷,好像没有吧,集成接收性能也不咋地。单独接收,挺好,

网友:
有没有微信什么的

网友D:
这个比cinebee 如何啊

网友:
这个比cinebee 怎么样,

网友E:
我就想知道这小机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cinebee 如何啊

比那个动力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这小机续航多久。。。

也就三四分钟这样吧。
穿越机,大概都这样。

网友F:
想在这个机子和兔机249+里选一个,应该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在这个机子和兔机249+里选一个,应该怎么选?

怎么说呢,我倒是都玩过,小飞侠,动力会更好一点,
图传也好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我倒是都玩过,小飞侠,动力会更好一点,
图传也好一点,

多谢多谢,最后选定了,买格普4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多谢,最后选定了,买格普4k

哈哈,那家伙价格有点高,我还在观望,

网友G:
小飞侠路过
我是跟厂家订的高配版不要卡录,厂家装了85的蜗牛eos2
尝试自己背小方狗录像
桨是后来换的2.3寸

怎么说呢2个问题:
1.我用3s 650电池,5000kv电机,续航很短 不挂小方狗还能3-4分钟  下来3.5-3.6v,如果挂了小方狗,只能飞2分多  3分钟下来就不到3.5了。

2.摄像头抖动水波纹实在严重,不清楚哪里的问题(这个桨在我兔机上用效果还可以,两机的震动值也很接近)但是小飞侠现在怎么飞镜头都是严重水波纹。

我后来把摄像头用3m胶加扎带软连接固定在机身下板上,才勉强解决了画面水波纹

网友:
我的是小方狗2,官方重量38g,加上底座45g,我去掉了内置500mah的电池,减轻了10g左右。

网友(2019-08-14):
求小机群

楼主:
扫描,视频,二维码。加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飞侠路过
我是跟厂家订的高配版不要卡录,厂家装了85的蜗牛eos2
尝试自己背小方狗录像

用4S电,上2.5寸桨,不要圈,
应该会好点。
大油门也会抖,多试飞几次,,固定小方狗加一点减震,
毕竟小飞机的抖动就是不容易消除一些。

用卡录抖动比较小,因为是TPU的固定摄像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