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航模飞机机身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9-07-09):
航模飞机的机身布局好多种,按照发动机的位置可以分为前拉式,腰背推式,尾推式,各种机型都有其特点。这里也不一一讲,只是对其中的腰推和尾推进行讨论。
我曾经做过多架飞机,各种造型的都有,有成功,有失败,最近一直在做85cm尾推三角翼飞机,希望能够用来做FPV,甚至来载重。但是经过多次试飞都失败了。

为什么选择这个造型呢?机翼面积大,载重能力强(看看纸飞机就知道了),结构简单(只需要两个舵机),安全(不怕伤人),坚固(机头可以缓冲,炸鸡不会损坏桨,电机等)等优点。但是尾推机是三种机型里面最不稳定的,但是我最近对飞控情有独钟,证明过飞控的重要作用,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实践证明,飞控不是万能。导致我本来计划做一个60cm尾推机的计划也搁浅了。

失败的原因,是翼型怪异,找不到重心,飞行性能太差,太重了,反扭太厉害,导致螺旋坠毁。特别是反扭很明显(2212 KV2200,6045桨,应该不需要抗反扭的)。

与商品机进行对比(如AR Wing,FT Test等),发现这些飞翼都基本上不是尾推,而是背推,因为这些飞机的螺旋桨其实不是在最后面,而是翼尖在最后面。为何这么设计呢,我猜测,背推机的动力离重心近,离重心越近反扭越小(有没有大神出来科普一下是不是这样),同时防止重心太靠后,需要在机头配重。还有推力线更容易穿过重心(离的越远,推力线越容易偏离重心,导致飞机不容易控制)。

与苏27KT板机对比,发现一个情况,苏27用的是8寸桨,应该反扭更大,但是实际并不明显,我猜可能是由于螺旋桨后面的旋转气流遇到机身结构,产生了与螺旋桨同方向的旋转力,这个力正好与发动机的反扭力相反,产生抵消作用,可以使反扭力很小。最终,从尾部离开机身的气流基本是平行的,而不是螺旋状的。(其大神来解释有没有道理)。

所以我的三角翼飞机,电机离重心远,后部气流直接螺旋状离开机身,所以反扭很严重。(后推机比前拉机需用小一号螺旋桨应该也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点经验,商品飞机的设计经过严重,比较成熟,使用其推荐的动力,桨,电池,加上飞控基本不会出问题。所以尽量不要自己设计机身。

网友A:
这心得有点武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心得有点武断。

所以得请大神来解释判断一下啊。

网友A:
我觉得先设计一个低翼载的机型,飞熟练了再去折腾这种小翼展的机型。
这个机型从直觉上就感觉很别扭。飞机设计界有句名言:”凡是看起来漂亮的飞机,就是好飞机“。机身宽大,机翼短小,整个造型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而从你所描述的情况看,重心没找到才是根本原因。什么反扭、性能,都是在不失速的前提下来说的,当达到必要的速度以获得操纵气流时,才能建立稳定地飞行状态。而你的重心很可能靠后,导致了各种引发不稳定的因素被放大。所以反扭啊、侧风啊、易螺旋啊,种种表现出来的飞行失败的表象被放大到掩盖真实问题的程度。
其实类似的机型很多,你可以找三角翼重心计算器确定好重心,只要配好重心,几乎没什么不能飞的,只有因为气动特性不好而不好飞的。

网友B:
以俺个人的经验:你这个60CM的翼展 配6寸桨 在大油门的情况下 反扭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先设计一个低翼载的机型,飞熟练了再去折腾这种小翼展的机型。
这个机型从直觉上就感觉很别扭。飞机 ...

多谢大神指点。本来想标新立异,看来还得老老实实的遵循基本的飞机平衡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俺个人的经验:你这个60CM的翼展 配6寸桨 在大油门的情况下 反扭明显

对的,60cm的机配五寸比较理想。这个机85cm,配6寸应该是可以的。参考ARwing使用六寸桨。

楼主:
经过改装该飞机的最新状态变成这个样子,今天飞了一下,非常好,爽飞。
看来正如大神所说。之前的飞机难以确定中心位置,而这个上单翼重心很明确,就是在机翼三分之一的位置,通过调整电池的位置,很快调好了。
然后就爽飞了。动力还行,半油门就可以平直飞行了。之前怀疑的反扭问题,完全不用管。滑行性能较弱。
看来真的不能整怪异的机型。特别是明显不稳定的机型了。

总结一下平衡飞机的特点:
飞机平衡的原则:定重心、重心低、高机翼、动力离重心近,动力线过重心上,平衡力臂长,注意反扭力。
静态测试:重心是否在应该的位置。
动态测试:全油门,没有明显低头抬头,通过尾翼改变头俯仰力。没有明显的反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