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futaba 18MZ电池如何独立充电(不放在遥控器里充)

楼主(2019-07-09):
我查了资料。
18MZ的
电池
,内部是两个3.7串联。引出三根线供电给遥控。两个正一个负,一个7.4 一个7.5。 但实际是其中低压的是在高压的基础上串了电阻。
这样的话,就不能平衡充了,只能用原装
充电器
进行充电。
每次飞完后,还要把
遥控器
拿回家充电,很麻烦。
能不能只拿
电池
回家,单独充电池。?
谢谢!

网友A:
换一块自己买的电池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自己买的电池就行了吧
不可以,排序與一般平衡插有別

网友A:
自己再做一个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己引一根2s平衡头出来不就行了么

网友D:
可以平行充的,那三条线其实就是顺序不同,我没有发展两节电池有压差或者你说的加了电阻的情况,之前我好几次在外场都是这样调一下平行线的顺序就直接用充电器进行平行充。
退一步说那怕是有电阻只要你不要充到满,在外场充也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