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呗,求大佬分析naza,v1,自组3s3p18650

楼主(2019-07-09):
gps模式5颗星起飞,离地大概20米左右微打方向后失控往一面使劲飞,关控切失控返航,无用,坠毁苞米地!坠毁还在转电机,开控,切姿态模式停机。损失两根桨叶。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搜星不够?还是18650电池没预热

网友:
首飞最后用姿态模式飞

网友:
飞机都不听使唤了还关控让他自己回来,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A:
Naza插gps就这德行了

网友:
V1炸鸡是迟早的事,早点炸你会好过一点的,五年前我就有七个这种垃圾控了,都她XX的炸完了。当时价是999大元宝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震动太大,另外gps全绿再起飞

网友:
不知道飞前做指南针矫正没,一般没矫正发生这种状况的情况多

网友:
含电池全重多少克

网友:
中特威电调可以试试

网友C:
18650电池是钢壳的,要离GPS罗盘的距离远一些,否则飞一会儿电流一上去就干扰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是钢壳的,要离GPS罗盘的距离远一些,否则飞一会儿电流一上去就干扰罗盘。。。。

谢谢,,一直找不到毛病,晚上把脚架拆了下挂电池

网友:
在手动模式(自稳模式)下与你的gps和罗盘包括气压计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检查你的飞控水平方向有没有效准好,电机和桨与飞控有没有在同一基本水平面上,电机油门行程有没有效准一致,起飞重量有没有超过你电机与桨的拉力,遥控器有没有失控,遥控器失去信号如果没有设置好失控返航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往最后失去信号前的一个动作方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是钢壳的,要离GPS罗盘的距离远一些,否则飞一会儿电流一上去就干扰罗盘。。。。

谢谢大佬指点,今天爽飞了

网友D(2019-08-17):
如果有log的话可以看看社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的也用的同样的机架,不过为了减重,脚架没用,这个机架的电机臂真是结实,摔了好几次了都没坏。

看来18650电池快成主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log的话可以看看社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的也用的同样的机架,不过为了减重,脚架没用,这个机架的 ...

第一 NAZE 刷 INAV 第二 裝電子羅盤 QMC5883 和 BMP280 氣壓器
我是用 PPM 接收方式   水平效正
電子羅盤效正 (拿你的手機安裝APP 電子羅盤  效正後 方向 往左 往右邊 都和你的手機 方位一樣 歸零 方向開始 轉看看 會差10度還可以接受 )
GPS 戶外好天氣 測試 是否可以抓到 6顆星 以上

第三 戶外六顆GPS 以上 旋停MODE  測試 是否穩定
最後 自穩模式 往前方 10M 測試是否 能夠自返  然後後方  左方  右方 都能夠自返到你的 中心點 那就OK 了
不能 往你的 中心點 飛 就是電子羅盤 沒效正好

自返MODE 外加 自穩模式   自返中 你可以 還是可以操作 只是 可能 只讓你 控制 一半

网友E(2020-04-15):
18650的组装能不能弄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的组装能不能弄个帖子,

一般5c的只要到4s3p或者往上,那就随便飞四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5c的只要到4s3p或者往上,那就随便飞四轴

我还想组一个3S2P的,不知道行不行,不暴力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想组一个3S2P的,不知道行不行,不暴力飞行

用vtc6可以2p,30a放电的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A:
Naza插gps就这德行了

今天我也遇到,飞在2.5米高时,在做左右平摆的时候,突然就抽风了,秒炸。明天准备读日志找客户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震动太大,另外gps全绿再起飞

我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红灯双闪,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