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通道起落架收放如何改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9-07-09):
请教:航模飞机5通道是起落架收放,由于接收机5通道要链接飞控,请问如何将航模飞机的起落架收放改到 第6或7等其它通道上去?
多谢。

网友A:
没有哪个规定起落架必须连5通道,你飞控接了5通道,那么起落架就连6通道啊,再指定一个按钮对应6通道就可以,天9有这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哪个规定起落架必须连5通道,你飞控接了5通道,那么起落架就连6通道啊,再指定一个按钮对应6通道就可以 ...

好,一语点醒梦中人,我昨晚忙着装机,通道的问题没反应过来多谢

网友B:
你也可以把飞控的模式切换接到六通道,这是nx3陀螺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把飞控的模式切换接到六通道,这是nx3陀螺仪吧

好,多谢解答,晚上回家调试

网友:
一般所说的起落架接5通道是指6通的遥控器,只要1-4通道不接错,其它通道是可以自行分配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