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g银燕全金属舵机没上天,地面调试,断了!!

楼主(2019-07-09):
之前发贴装机好了金花鼠,奈何这几天下雨,也没时间去首飞,就只能在家看看,调调,设设曲线什么的,没想到,今天给我一惊喜,脚断了,而且是升降舵机,如果是上天了,那得了?炸机钱倒是小事,伤人了可不得了,为了安全特意买的42g的银燕金属,怕futaba3001有假货还特意买 的银燕,一直在用,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这明显是质量问题,在没有任何负载下发生这种断了的情况,我没办法解释,其他5个舵机暂时没事,但我还是怕怕的 ,还是换金属舵臂吧
在这里只是提醒一下,淘宝这店家不知道是心虚什么,看了问题不回复,也不处理,难道这舵机是假货?没售后?这家店我一直在买东西,以后是不会再有了,差评差评!!

网友:
从来没碰见过,有时候顶部都开裂了还飞,也没断过,这个太过分了……

网友:
虽然出现摇臂,但还是继续用,这个不是普遍性问题

网友:
把店家都曝光了

网友A:
这个塑料摇臂的厚度根本抵抗不了42g舵机的力,我看你是用在尾舵上的,大概率还是力的方向不成直线导致扭断的。不过也不排除材料性能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塑料摇臂的厚度根本抵抗不了42g舵机的力,我看你是用在尾舵上的,大概率还是力的方向不成直线导致扭断 ...

也有可能是螺丝胶把球头和摇臂粘住了,都有可能,但另外一个升降舵机没问题,副翼也没问题,可能概率问题吧

网友B:
我们全用金属摇臂的,塑料会老化

网友C:
这种断法是材料问题,合格舵臂应该是有点软的熟料,手可以掰弯一点没问题的,你这种一掰就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断法是材料问题,合格舵臂应该是有点软的熟料,手可以掰弯一点没问题的,你这种一掰就断了。

安装受力不当也会造成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受力不当也会造成断裂。

可以做个试验,两头螺丝螺母死命拧紧拧裂,正常断面应该不是一裂到底的直线。

网友E:
把已经断掉的舵机臂做个试验看看质量到底如何?别动不动就投诉、差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是螺丝胶把球头和摇臂粘住了,都有可能,但另外一个升降舵机没问题,副翼也没问题,可能概率问题 ...

我想这样是不是能减少断裂的问题出现;在这个位置加上一个平垫,防止圆锥体嵌入舵机臂而撑裂此孔。

网友:
看材质不像尼龙,是不是买到假货了,银燕有假货,我贪便宜买到过,不过也凑合用了

网友:
13楼说得有道理,14楼,这种舵机一年出货量估计都不会到1万,有谁会去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这样是不是能减少断裂的问题出现;在这个位置加上一个平垫,防止圆锥体嵌入舵机臂而撑裂此孔。

应该可行吧,不过我已经买了金属舵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全用金属摇臂的,塑料会老化

已经买了,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受力不当也会造成断裂。

应该不会吧,其他的舵机臂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已经断掉的舵机臂做个试验看看质量到底如何?别动不动就投诉、差评。

类似怎样的试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已经断掉的舵机臂做个试验看看质量到底如何?别动不动就投诉、差评。

东西好不好不说,就态度分给个差评不过分,商家辛苦努力也不该宠着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东西好不好不说,就态度分给个差评不过分,商家辛苦努力也不该宠着不是

此话没毛病老铁

楼主:
今天金属舵臂到了,全都换了金属了,不换不知道,之前以为是只有升降舵机是裂开了,今天才发现,一个副翼和一个油门舵机臂也裂了,只不过还没断,5只舵机臂坏了3个,这是质量不过关呢,还是我安法有问题呢?因为是油机所有都上了螺丝胶,并不是所说的往死里拧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西好不好不说,就态度分给个差评不过分,商家辛苦努力也不该宠着不是

对的对的,并不是为了这几百块钱的东西,就是怎样店家也得给个答复嘛,非常感谢能理解

网友G:
球头把安装孔撑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球头把安装孔撑裂了

我觉得这是材料问题,白色的尼龙舵机臂怎么拧就是不裂,黑色的就会,我昨天特意拿两个试了试,这黑色的我觉得就是硬塑,我觉得银燕应该把这个考虑进去,新手都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商家,店家也没任何解答与回复

网友:
银燕这个舵机的耳朵强度本来就差,几年前用过,十来个起落断了两个,都是球头拉杆,安装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你是舵角断的那大概率是安装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舵角断的那大概率是安装问题了

不晓得了,同样的安装方法,断了3个,买回来的铝合金舵机脚,同样安装方法,暂时没发现断的

网友I:
如果球头端面是平面,摇臂孔铰出螺纹,把螺丝拧进去另一端带个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球头端面是平面,摇臂孔铰出螺纹,把螺丝拧进去另一端带个帽

网友:
这样断的概率很低,这是塑胶摇臂加工的时候出现断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