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电状态的3.7V电池能给没电状态的3.7V充电吗?

楼主(2019-07-09):
有个朋友问我,用满电的3.7V电池给没电的3.7充电,会不会反充电?有个疑问,能这样操作吗?

网友:
会充电
但是不能这样操作,因为电流无法控制

网友:
满电是4.2v

网友:
如果满电的电池满电的时候电压是3.7V,没有电的电池最终电压是3.7V,两个电池并联因为没有电势差。是不会充电的

网友:
只要你的充电器支持,为啥不能

网友:
有充电器就可以

网友A:
按我的理解,楼主所说的3.7v电池是指锂电,并不是指充电时的两个电池的电压。锂电的电压是随着容量变化的,满电时是4.2v,没电时比3.7ⅴ小得多,反充是不会的,但不能这样操作的。

网友:
可以直接充电的,但只能是救急用,比如电池不小心过放的,电压过低,充电器不识别不充电,可以用另外一个电池直充,注意正负极千万不要接错,但电压恢复到充电器可以识别就改用充电器充电了,不要长时间对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楼主所说的3.7v电池是指锂电,并不是指充电时的两个电池的电压。锂电的电压是随着容量变化的, ...

对对,就是两个电池,  后来我朋友试了,可以充,但是是充不满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