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楼主(2019-07-09):
F450 ,lite 飞控。

网友:
我的昨天刚炸

网友A:
不孬,加个gps飞的更爽,我用的是naza v2,gps,dji 拆机电机,9450桨,飞的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孬,加个gps飞的更爽,我用的是naza v2,gps,dji 拆机电机,9450桨,飞的也很好

用的lite,刷了v2的固件,指示灯也坏了,干脆把gps 也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