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忙看下,这个电调怎样设置进角等参数?

楼主(2019-07-09):
各位朋友们,有谁用过这个电调?怎么设置这个电调的参数?特别是设置进角!?

网友:
这个不能刷吧  楼主你就小白下 这个也不贵

网友A:
先把油门推最大再上电,看看有没有进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油门推最大再上电,看看有没有进菜单

貌似没进菜单,刚开始接上电机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后来又上电,上下拉动几下油门后,现在电机一卡一卡的转!应该是我误改了进角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没进菜单,刚开始接上电机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后来又上电,上下拉动几下油门后,现在电机一卡一卡的转 ...

如果没有菜单,那可能是不支持调进角了。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线有没有虚焊什么的

网友:
我改成固定翼,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菜单,那可能是不支持调进角了。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线有没有虚焊什么的

电机应该没问题,用其它电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因为这个电调小而轻所以想用它,只是有这个毛病啊!也有可能电调坏了吧!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