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ADO VBAR问题咨询

楼主(2019-07-09):
1.请问下银VBAR和蓝VBAR有什么区别
2.PRO版本的又有什么区别
3.现在的NEO版本和原来的蓝、银VBAR哪个更好
问的有点小白和繁琐,还请热心玩家解答下,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银VBAR是独立的三轴传感器。蓝VBAR集合钟一起了
2.PRO版本多了博士冒,可以调更多常数
3.现在的NEO版本多了救机功能,外壳是铝的,同时更加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银VBAR是独立的三轴传感器。蓝VBAR集合钟一起了
2.PRO版本多了博士冒,可以调更多常数
3.现在的NEO版本 ...

NEO也是塑料的吧,而且不带独立传感器了,不知道和以前的VBAR比哪个好用

网友:
我的建议都买来试用,最后留下喜欢的,出掉不喜欢的

网友:
也想问一下,这麽多版本,飞起来的手感有什麽不同?

网友:
说真的,我个人感觉,最新最贵的最好,芯片升级,固件可调性更高,而且支持未来拓展。高阶的调试对于高手可以调试的更加跟手,小白看着参数没概念,自己想要的状态不清楚,反而麻烦。当然,最新款低阶设置有很多成熟方案,适合简单操作。具体区别,要看个人水平多少,如果刚入,蓝vBar够了,其实就进阶都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因为版本太多弄不明白,所以一直不敢入vbc

vbc加配neo铝壳,其实很划算。相当于接收+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