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et 火箭 915增程用于各种飞控rssi设置技巧

楼主(2019-07-09):
火箭 915增程可以设置1-16通道任意一个通道为rssi输出,兼容切糕系列飞控,司南飞控,ardupolit固件(.pix,f4),inav(F4)固件等等。支持sbus,ppm,输出。当发射接收均使用sbus总线时,延迟不超过35毫秒,低于国产其他固定翼增程。
rssi是固定翼FPV时,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指标,从rssi我们可以知道当前遥控的信号强度。

切糕系列飞控:u22飞控使用ppm输入,先将pulsar 915接收机设置为ppm输出模式,将rssi设置到8通道,进入u22飞控的调参界面,选择其他参数
rssi设置,选择ppm8(接收机设置8通道为rssi即可,u22飞控ppm8和ppm9是一样的,)

退出调参界面,可以看到此时rssi显示为100

关闭遥控器增程rssi显示为0,说明rssi设置成功,显示正常!

司南飞控:还是以rssi为8通道为例进入司南飞控的调参界面,选择传感器

选择信号强度,将信号强度通道改成8,(915可以设置1-16通道任意一个通道为rssi输出,均可以兼容司南飞控,切糕只支持固定rssi为8)

接下来选择校准信号强度,会提示开关遥控器,然后关闭915发射机(信号强度由最大变成最小),再开启发射机(信号强度由最小变成最大)

然后退出调参界面,可以看到左上角的rssi 显示100

为了测试rssi是否设置正常,我们关闭915发射机,此时rssi变为0,说明rssi设置成功,显示正常!

ardupolit:pix(或者apm)飞控,由于pix飞控不带osd,使用pix飞控时需要外接osd,所以pix设置rssi需要在飞控和osd里面分开设置,首先我们刷好迷你osd的固件,链接osd,将osd的rssi显示设置为从飞控读取

然后在osd配置里面添加rssi显示

然后进去pix飞控设置,配置调试在全部参数表里面搜索rssi
将rssi tepy 改成 2 将rssi channel (rssi通道)改成8即可

如果是F4飞控刷ardupolit固件,先在mp里面配置osd,然后在全部参数里面修改rssi类型和rssi通道即可
f4飞控 inav:以f4v3飞控为例 刷inav 固件,首先在配置里面选择输入接收机类型(推荐使用sbus)
然后在接收机里面设置rssi通道,1-16通道都可以,这里以8通道为例

然后在osd里面配置osd 画面显示即可

飞控支持sbus的,建议使用sbus输入,例如f4 pix 司南飞控等。现在手上只有这几款飞控,后续的测试会持续更新。。。

网友:
技术贴 ,支持测试持续更新

网友A:
技术贴,H飞控也支持,因为我不远航,rssi没去调出来。还有需要补充的是,在3s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四挡发射功率进行的电流测量,总体来说,比我现在在用的凤凰433要省电很多。凤凰标称的是1w,电流是0.47a,具体看图片凤凰433的通电电流

pulsa915,0.1w的通电电流

pulsa915,0.5

pulsa915,1w的通电电流

pulsa915,1.5w的通电电流

最后的总结是,我用凤凰433,3s1800mah的电池使用一天需要补电一次,用pulsa915,在合理分配功率的情况下(地面用0.1w,上天后用1w的情况),使用一天,还有11.8v,保守估计2天没问题。

网友A:
明天我发一下这么能轻巧牢固的安装在遥控器上的结构图。

网友:
不错,正打算用F4刷APM用这个915接上,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H飞控也支持,因为我不远航,rssi没去调出来。还有需要补充的是,在3s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四挡发射 ...

很专业,期待拉锯效果

网友:
技术贴! 6666

网友B:
拉锯战赶紧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锯战赶紧开始

受图传限制,目前最远50km,希望有大神能有更好的成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发一下这么能轻巧牢固的安装在遥控器上的结构图。

说好的固定图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好的固定图在哪里呢

不好意思,我比较懒,回到家就是搞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现在才记起来给你传图片。

网友:
这个固定牛逼。

网友:
这个固定方法牛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图传限制,目前最远50km,希望有大神能有更好的成绩

枫叶大神的915干死了枫叶的5.8G,枫叶大神表示不服已经回去加班研发5.8G神器了

网友:
看很多人使用,我也购买了一套使用中,效果不错,100mw飞了20km

网友C(2019-08-18):
机载天线布置有什么技巧,放机翼上还是鸡头盖上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载天线布置有什么技巧,放机翼上还是鸡头盖上合适

一般放在机翼一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几通道?

ppm8,sbus16

网友E(2019-10-09):
请问大疆新遥控能用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疆新遥控能用这个吗?

不能

网友F:
楼主,我开源433接收机设置PPM输出,RSSI注入PPM第8通道,3种RSSI模式都试遍了,RSSI还是不能正常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飞控是U2S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开源433接收机设置PPM输出,RSSI注入PPM第8通道,3种RSSI模式都试遍了,RSSI还是不能正常显示, ...

切糕飞控的rssi格式,跟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糕飞控的rssi格式,跟普通的不一样

那你这个915RSSI是什么格式,为什么可以在切割飞控正确显示?

网友G(2019-12-21):
真全真好,在网上找了好久,我的是433增程映射在10通道,pix飞控终于知道怎么整了,就是没有minimosd2.4.1.5的调参软件,大神能给我发一个吗?28286194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全真好,在网上找了好久,我的是433增程映射在10通道,pix飞控终于知道怎么整了,就是没有minimosd2.4.1. ...

好。。。。。

网友:
大神我一直等着邮箱没收到,期待中~

网友H(2020-02-09):
切糕u2x能调出rssi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切糕u2x能调出rssi么?

可以。。。。。。

网友(2020-06-08):
出个穿越机的接收机就好了  在吧延迟降一降  就是国内的黑羊了  多好呀

网友:
接收机何时有货呀,苦苦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