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迅猛龙筷子机,最近很火啊。

楼主(2019-07-09):
             小柒FPV

  最近很火的一款小机,迅猛龙!!!
  这么火,咱也得来一个啊,

  迅猛龙-2.5寸,简介:
              很迷你的一款超轻超爆小机
              媲美5寸机手感。(其实就是很轻很暴力很好飞而已,5寸机有啥手感。。。。不知道
              硬件越来越来越产物4S动力小机
   个人心得:
             飞控电调一体板,小机架,小电机,小图传,小镜头,小电池,这些配合在一起配出了超轻的机器。
             12A电调,支持2-4s动力,3-4s动力超级爆力小火箭就这么来了!!!
             f4飞控提供灵敏的反应速度。手感很好,这么小的机还有单独减震。优秀。。。
             总之就是很好玩就对了。!   动力确实很好。!
   配置介绍:
          机架:迅猛龙机架 106轴距,2MM底板(很轻很硬
              打印尼龙外壳,外壳喷黑色磨砂漆,挺好看挺讨人喜欢的、
          飞塔格普f4+12a飞控电调一体板,MPU6000陀螺仪f4飞控运算很快,2-4S12A电调。很轻很小很强大。
              飞控支持电压计,osd,BB报警接口,可调控led接口。带两个5v供电给接收机和图传摄像头使用。
              电调有四个插口使用,这么小的焊点,确实不太好焊,焊接头就容易多了。!
       图传镜头RUNCAM Nano2镜头,可视角度170°视野很大,很舒服。
              清晰度、反应速度、颜色都很好,主颜色偏暖色
              RUNCAM TX200图传25-200MW功率可调,可通过飞控调整频率频点,很方便,经典产品了,用起来很稳定效果不错。也不会串频。
              视频里开的是25MW,这么小的机开25MW就完全够用了。
         电机:朗宇1104-7500KV电机,动平衡和动力都很好,线性也不错。2-3s电没问题,但是用4s电就过载了,毕竟设计之初是2S动力设计的。
             2s电动力还好,适合新手,比较柔和,猛推油门动力也是很不错的。
             3s电动力就上来了,各种跟手,爆力,花飞很舒服,做动作也基本没啥延迟,动力说来就来
             4s电一油门推到35以上就会抖动,是电机过载了,,,但是30左右油门就有很好的感觉了。想享受4s电果然还是要换电机
           桨:刚开始用的是1.5MM孔距65MM的直插两页桨。效率很高,手感很轻盈
               换上乾丰2.5寸桨以后,感觉动平衡更好了,线性也更舒服些,乾丰的桨硬一点,用起来更顺滑手感也更好。
    装机简介:
           嗯,首先呢,萌新的话不建议自己装机,建议直接买成品。
              因为这个确实空间太小,焊点太小。焊工不好的,也直接成品吧。

              基本需要的配件,机架都带了,唯一缺的就是锁电机螺丝。。。2MM的板子用3-4MM的螺丝比较合适。(强烈建议店家送一包。
        装电机:首先第一步就是装电机了,,没合适螺丝咋办,就找了点摄像头送的那个M2的小螺丝,发现很适合,就装上了。
             装电机之前要看好螺丝出来多少,会不会顶到电机的绕线。千万不能太长顶到,也不能太短锁不住。
             如果买的电机带插头,就可以直插使用了,如果不带,机架套装里边带了电调插头延长线,线材很细,但是够用,焊的时候
             先套上热缩管,再一个一个焊,焊完注意拔一下确定不要虚焊。
        装飞塔:首先看飞塔说明书,然后一个一个的焊接,BB叫可以省略,因为电调支持电调报警(声音还可以
             飞塔的焊点非常小电烙铁不建议太热,也要用小的烙铁头,避免损坏板子
             电源的焊接,正负极距离非常近,千万避免碰到,焊接电源以后可以用纸加点水擦拭干净,绝对不能碰到,碰到就烧了
             然后逐个焊接接收机,图传,镜头。
             机架是带了围裙的,围裙虽然好看,但是减震很差,不建议装围裙直接减震球怼上就行了,(第一次装机加了围裙,飞行会不稳定,然后就拆了换减震球)              最后就把镜头固定好,图传接收机塞到壳里,拧好螺丝就完事了,送的铜柱左右两侧的从上边塞进去然后拧紧,前后不用装铜柱,直接拧就行(别拧太紧)。
    装机过程最烦的就是焊接因为焊点确实太小了。技术不到位的非常不建议自己焊。非常不建议非常不建议!!!              最后简单调参就可以爽飞了,建议固件刷3.56,飞控默认是4.0的固件,会有一定几率抽风
       总结:好鸡。
            超轻,爆力,非常爽。
            2-4s动力,基本适应所有阶段的玩家。
            尼龙壳很好看,也很耐炸,玩这几天也炸过几次了,就给小尾翼炸断了,整体耐炸程度还是很好的。
            便携,好飞。很好的一款小机,推荐给大家。

bilibili

优酷

网友A:
到时候也装一台玩玩,看着。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时候也装一台玩玩,看着。挺不错的

嗯,确实挺好玩的

网友B:
不错,不错,等我也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等我也来一个

期待你的贴子。你的爱机

楼主:
你要就有了

网友C:
追拍固定翼的时候挂的什么相机呢,还是1080卡录?

网友D:
电池容量多大,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焊点看上去不小了,虽然不能和大机子比,但稍微练练也能搞定。
用夹具固定住就好办了

网友E:
这个机子和小飞侠哪个好玩?哪个飞的时间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拍固定翼的时候挂的什么相机呢,还是1080卡录?

追拍固定翼是
RUNCAM5 拍的
飞机是5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多大,能飞多长时间

电池都是450毫安的2-3-4S电池,慢飞估计都可以4-5分钟,
爆力2-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和小飞侠哪个好玩?哪个飞的时间长点?

小飞侠是卡录,这个是普通镜头,都挺好玩的。
这个轻,这个时间更长一点。

网友:
我的已经拆了

网友F:
这个哪里有售,纯萌新的我现在有个at9s控,飞一阵子模拟器就考虑台小穿越了,不知道这个合适不,外形深得我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哪里有售,纯萌新的我现在有个at9s控,飞一阵子模拟器就考虑台小穿越了,不知道这个合适不,外形深得我 ...

大TB有售,
搜索,
迅猛龙穿越机,就有,
提小柒FPV,有20元优惠,
100MHZ东莞市,,,

网友G:
说你收了多少恰饭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你收了多少恰饭钱

然而并没有,哈哈哈哈,
就是便宜了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H:
现在都玩小机子了,安全,携带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玩小机子了,安全,携带还方便

确实,
而且小机除了不能挂狗,
其他的都非常舒服。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
而且小机除了不能挂狗,
其他的都非常舒服。

挂狗,可以上女妖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挂狗,可以上女妖系列的

女妖,没啥可玩性,,
就是稳点,安全点。。,。。手感啥的很差的。